[资料分享] 选择示波器要考虑的十大因素

楼主(2020-04-10):
选择示波器要考虑的十大因素

      您需要多少带宽
  带宽是示波器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它决定显示的信号范围,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用户需要支付的价格。制定带宽决策时您需把预算和示波器使用期间预计的需求平衡。系统时钟是示波器可能显示的频率最高信号。示波器的带宽至少应该比这一频率高三倍,以合理地显示这个信号的形状。决定示波器带宽要求的另一个信号特点是信号的上升时间。这有非常简单的公式帮您根据信号特点确定相应的示波器带宽。
  1.信号带宽=0.5/信号上升时间;2.示波器带宽=2×信号带宽;3.示波器实时取样速率=4×示波器带宽

  您需要多少条信道
  传统的2信道或4信道示波器并不能一直提供触发和查看所有感兴趣的信号所需的信道数量。但业界新出现的示波器-混合信号示波器(MSO)除典型示波器的2条或4条示波器信道外,还紧密地插入另外16条逻辑定时信道。实现了全功能示波器,提供最多20条时间相关的触发,采集和查看信道。

  您要求的取样速率是多少
  在评估示波器时,取样速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指标。为什么呢?大多数示波器采用插入形式,在两条或多条信道耦合模数转换器时,其仅在四信道示波器中的一条或两条信道上提供最大的取样速率,从而可以提高取样速率。示波器的取样速率至少是示波器带宽的四倍。在示波器使用某种数字重建形式时间,最好使用四倍乘数,在示波器不使用数字重建形式时,乘数实际上应是10倍。但由于大多数示波器采用某种数字重建形式,因此4倍形式应该足够了。确定应用点之间希望的分辨率是考虑取样速率的另一种方式。取样速率是分辨率的倒数。

  您需要多少内存深度
  内存深度也与取样率紧密相关。选择示波器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了解示波器怎样使用存储的这些信息。示波器的内存越深,以全部取样速率可以捕获的时间越多。您所需的内存深度取决于希望查看显示器的数量以及希望保持的取样速率。如果您希望在不同样点间以较高分辨率查看更长的时期,您需要使用深内存:内存深度=取样速率×显示时间。确定内存深度后,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在使用最深的内存设置时示波器的操作方式。

       您需要哪些显示功能
  示波器的显示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处理算法,而不是显示设备的物理特点。没有一种很好的途径,通过研究示波器的技术指标来确定哪种示波器最适合用户的实验室环境。只有在用户工作台上实时演示及使用用户的波形时,才能确定哪种示波器最适合满足用户需求。当前的数字示波器分成两大类:波形查看仪器和波形分析仪。为查看波形设计的示波器通常用于测试和问题诊断应用,在这些应用中,波形图像将提供用户所需的全部信息。

  您需要哪些触发功能
  许多通用示波器使用边沿触发功能。但是,在某些应用中可能需要使用其它触发功能。高级触发功能使您能够隔离希望查看的事件。同时高级触发选项还能够在日常调试任务中节约大量的时间。如果您需要捕获罕见的事件,情况会怎样呢?毛刺触发允许触发正向毛刺或负向毛刺,或触发大于或小于指定宽度的脉冲。诊断问题时,这些功能特有用。您可以触发问题,回头查看导致问题的根源。

  探测信号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当信号的变化速率超过1GHz时,由于无源探头一般仅限于600MHz,因此获得示波器的全部带宽可能是一个问题。有源探头不仅提供的带宽超过无源探头,而且它们还消除了探头连接到被测设备(DUT)时的部分传输线效应。

  您需要哪些存档和连接功能
  许多示波器带有和个人电脑相同的接口,包括GPIB,RS232,LAN和USB接口。许多示波器还GB的硬驱,可以使用它存储数据。但用户应提前确定需要示波器提供什么程序的连接能力和存档功能。如果需要作为自动化测试系统的一部分连接示波器,一定要保证示波器配有足够的软件和驱动程序,来适应您的编程环境。

     怎样分析波形
  自动测试和内置分析功能可以节约用户时间,使工作更加简便,数字示波器通常带有模拟示波器上没有提供的一系列测量功能和分析选项。数**算函数包括加减乘除、积分和微分。测量统计(最小植,最大值和平均值)可以检定测量不确定性,在检定噪声和定时余量时,这是一项重要资源。许多数字示波器还提供了FFT功能。

  演示
  最后一个,但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演示,演示,还是演示!如果您已经考虑了前面九个因素,您可能已经把范围缩小到能够满足标准的少量的示波器中。现在应该使用示波器,并进行比较。使用每台示波器时应注意简便易用性和显示响应程度。

网友A:
调理很清晰

网友B(2020-07-09):
你好,有推荐的示波器型号吗?

网友C:
哪些参数是必须关注的

网友D:
什么因素会影响示波器的测量

网友E:
示波器探头对测量结果的精确性至关重要

网友F:
信号一般都是合成的,其谐波有时相当重要,示波器频率越高,越不丢失其高次谐波波形

网友G:
示波器选购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时如何选择采样率?

网友I:
决定示波器探头 都有哪些因素?

网友J:
有哪些如何调整

网友K:
什么原因会导致示波器试用出现误差

网友F:
首先看所测线路板的技术参数

网友E:
带宽、采样率和存储器深度是工程师选择数字示波器时最常使用的评估指标

网友G:
如何选择示波器采样率

网友K:
选择示波器都要看哪些指标?

网友H:
数字示波器选择的时候都必须注意哪些特点?

网友J:
使用示波器测量小信号波形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I:
示波器的刷新率由什么确定?

网友D:
如何选择示波器探头

网友C:
示波器是显示被测量的瞬时值轨迹变化情况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