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95F】——低功耗电容式接近触摸感应水龙头(三)

楼主(2020-04-10):
上接【赛元95F】——低功耗电容式接近触摸感应水龙头(二)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0362-1-1.html?fromuser=szkeinew

五,样机图片及视频如下,希望能带给卫浴行业的另一种体验方式。

网友A:
这种一般不希望接触的,不知道触摸板有水了会不会失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不希望接触的,不知道触摸板有水了会不会失灵啊。

您好!是不接触的,现在这个是测试板,如果是实际产品主控板当然是装在水龙头金属管内,只有一个感应板与较薄的塑料片完全密触接触安装放在远离出水口的位置固定就可以,这个位置要测试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才行,这样就可以防水了。

网友B:
不错,不过电容感应有点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电容感应有点稳定性问题.

是的,稳定性不太好,灵敏度越高越不稳定。

网友C:
楼主可以的,个人觉得水龙头触摸这个对积水,形成水柱要求都比较高,首先这个水龙头的分布电容,另外就是水流时的分布电容,再一个是洗手间积水温湿度,这些都是会影响触摸输入信号的值,
楼主可以先把PCBA用一个屏蔽盒密封之后再进一步调试灵敏度,我看你这个图片直接包扎是很难的,如果我没记错电容触摸是你的PCB地线与大地产生的分布电容和人体与大地产生的分布电容来做比较判断是否有人体感应,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的,个人觉得水龙头触摸这个对积水,形成水柱要求都比较高,首先这个水龙头的分布电容,另外就是水 ...

多谢指导。所以在做动态测试时就发现您所讲的问题现象,水柱影响较大。一定要将触摸感应区远离出水口才行。因为官方的触摸库没有提供输出数据(ADC)值的接口,所以未能将作品的性能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