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95F】+DIY拓展8+SC95F8617+ESP8266快速接入Blinker

楼主(2020-04-10):
下载我们打包的esp8266安装包,直接运行并解压即可,
解压完成后,再打开Arduino IDE,即可在 菜单栏>工具>开发板 中找到你使用的esp8266开发板.

楼主:
下载并安装blinker Arduino库,如下图所示, 将下载好的blinker库解压到 我的电脑>文档>Arduino>libraries 文件夹中

楼主:
安装点灯科技的APP,APP文件可以从此界面下载,添加设备选择->arduino->Wifi接入,此时会生成一个Secret Key,这个在写代码的时候需要。

楼主:
打开Arduino IDE,通过 文件>示例>(第三方库)Blinker>Blinker_Hello/Hello_WiFi 打开例程在程序中找到如下变量,填入你申请到的Secret Key(auth)和要连接的WiFi热点名(ssid)、密码(pswd),具体代码如下: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define BLINKER_WIFI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6751e5928705";
char ssid[] = "123456";
char pswd[] = "linux666666";

//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abc");
BlinkerNumber Number1("num-abc");

int counter = 0;

// 按下按键即会执行该函数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Serial.print("#01\r\n");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

// 如果未绑定的组件被触发,则会执行其中内容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counter++;
    Number1.print(counter);
}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9600);

    #if defined(BLINKER_PRINT)
        BLINKER_DEBUG.stream(BLINKER_PRINT);
    #endif

    // 初始化有LED的IO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初始化blinker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
void loop() {
    Blinker.run();
}

楼主:
编译后使用USB口烧录到ESP8266中,即可手机端打开点灯科技的APP,可以看待ESP8266设备已经上线,在APP中添加按钮,名称为btn-abc 与代码中一致,即可完成对ESP8266本省自带的LED状态指示灯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