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直线位移光栅传感器简介

楼主(2020-04-10):
直线位移光栅传感器简介

      直线位移光栅传感器数显系统主要应用于直线移动导轨机构或精密位移的测量,可实现移动量的高精度显示和自动控制,已广泛应用于机床加工和仪器的精密测量。目前该产品已形成多种系列,品种齐全,制作精巧,精密技术,可供不同规格的各类机床、仪器数字化改造选用,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进行特殊制作。配套相应的数显系统可以用于车床改造、铣床改造、镗床改造、磨床改造、火花机改造、钻床改造、线切割改造、坐标测量、投影测量等D-KB-50光栅测微传感器,是以高精度光栅作为检测元件的精密测量装置。与数显表配套,组成高精度数字化测量仪器。可以代替机械式千分表、扭簧比较仪、深度尺、电感测位移和精密量块,配以适当的转换器,可将温度、压力、硬度、重量等参数转换为数字量。用于自动化大生产中在线监测及精密仪器的位置检测。其优点是测量值数字化显示,精度高,稳定可靠,读数直观准确。亦可把测量数据输入计算机打印出测量数据或绘出曲线。
  光栅测微传感器主要用于高精度测量。使用时除保证环境条件外,正确的安装与使用不仅保证测量精度,还能延长使用寿命。光栅测微传感器正确安装位置是测杆朝下或水平放置。安装固定方式有两种:①以螺钉固定,固定孔中心距为22±0.2mm。②以①15轴夹紧。安装固定后,测杆中心线垂直于被测工件。
  使用时,测头接触基面,数显表清零,轻轻提起测杆,当测头接触被测工件表面时,数显表显示值就是测量值。切忌快推或快速释放测杆,以免损坏光栅或因撞击影响传感器精度。
  直线位移光栅传感器故障分析处理,光栅测微传感器与数显表对接后,数显表不显示。
  故障原因:
  ①电源未接通(保险丝熔断)②传感器输出插头与数显表插座接触不良:上述检查仍不能排除故障,应检查数显表电路或送厂家检修。
  接通电源数显表工作正常,推动测杆,数显表现显示不进位。故障原因:检查传感器有无输出信号,若无输出信号属传感器内部故障,送厂家检修,数显表进位正常,显示数字频频闪动。故障原因:
  ①检查输出信号幅值是否过低(一般幅值大于500mv)
  ②用示波器检查输出信号波形与相位是否正确,若不正确属传感器内部故障,送厂家检修。
  ③检查屏蔽线接地是否良好。
  随着工业应用领域对生产过程中精度控制要求的不断增高,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使用模拟量位置控制产品。用户能够因此更易优化生产流程,良好地保证生产质量,并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故障率。这就是为什麽线性位移传感器得到很快发展的原因。从电位计式传感器到磁致伸缩式原理,再到如今的新型电感式检测原理,直线位移传感器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网友A(2020-05-12):
只是一个概况

网友B:
感谢楼主的介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