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S0001的误触发问题

楼主(2020-04-11):
我用BISS0001做热释人体传感器,一直会误触发,而且误触的时间不规律,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用的是2节7号干电池,3V供电

网友A:
把灵敏度调低一点就不容易误动作了.想更稳定,加入温度补偿,这样热天,冷天会均衡些.因为大热天,气温35度以上,跟人体37度差不多了,探头灵敏度得调很高才能保证一定探测距离,大冷天就会显得灵敏度太高,会误触发.加入温补线路会有所改善.

网友B:
你这种方式是不可控的,我建议你使用人体感应(运放-AD采集)+单片机方式,你要测得话,注意使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