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楼主(2020-04-11):
理想放大器模型是假设输入阻抗无穷大,而实际运放有两个电阻分量,一个是差分输入阻抗Zid,一个是共模输入阻抗Zicm

这两种电阻,对于运放的输入阻抗有何影响?

采用下图,直接把同相和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一锅端了,懒着分开考虑了,毕竟电路很简单。

根据负反馈理论和叠加原理,可得:

式中的反馈因子β为:

以前说过10万遍了,这里再次重复第10万零一遍:模电中的表达式不是随意写的,是有讲究的,要写成三种标准形式之----写成(1+电阻之比),其它是(1+时间常数之比),或者是(1+增益之比)。

虽然其它写法在数值上是等效的,但是一看就知道没训练过。

网友A(2020-08-12):
你好,我用信号信号发生器接入到实际电路中,发生由于阻抗匹配问题,导致信号发生器输出的电压幅值并不是想要的。
想问下该如何设置信号发生器的负载阻抗?

实际电路

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信号信号发生器接入到实际电路中,发生由于阻抗匹配问题,导致信号发生器输出的电压幅值并不是想 ...

你好:

我现在不是这个版主的版主了,这个版块以后我也不会再更新了,也不会回复了。

我在创建自己的论坛,开始需要自己亲手码字,合适的时候再更开。

网友B(2020-12-22):
这个「1+甚么之比」,这「甚么」,是周边配置,那个「1」,是有源器件的输入量。

网友B:
共模是走直流通道的,都被恒流偏置恒掉了,阻抗成了「无穷大」,差模输入阻抗,如果输入端在芯片内没有並联任何东西,那就只有发射结基极侧的阻抗(射极偏置对差模不起反馈作用),差模输入时,Ib 才能随讯号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