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7811用在储能BMS、正弦波逆变上,有信心没有?

楼主(2020-04-11):
支持IAR否?用惯了IAR,不习惯MDK了。
can bootloader也要走起。

昨天供应商推荐这颗物料替换kea128,看了一下很有兴趣。

网友A:
这需要了解详细的需求了,我们目前还在和IAR谈合作,还没有办法直接从IAR上选择我们的芯片,但我们有提供IAR上的参考配置,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
IAR 有离线包可以安装用调试的,CAN boot loader也可以了, BMS 有用NXP的KEAZ128, 我们的车规M0+ AC7801 就是打这颗料的,有机会在我们公司官网找找或者直接联系代理商可以试试,你们应该是做两轮或者三轮的BM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 有离线包可以安装用调试的,CAN boot loader也可以了, BMS 有用NXP的KEAZ128, 我们的车规M0+ AC7801  ...

大储能的从控BMU。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储能的从控BMU。

是的,很专业啊,主要主MCU 还是英飞凌的TCxxx系列,从MCU 完全可以用杰发的MCU

网友:
做正弦波逆变有没有前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