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到AD采集不准问题。,

楼主(2020-04-11):
、上图是采集热电偶温度的电路。V6模拟的是k型热电偶。经运放然后电压跟随后到AD引脚。
现在问题是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试AD口电压很稳定,。但是单片机内的AD数据波动很大。10位AD,波动值在50-90个AD之间。
波动呈 过山车式的波动。单片机是pic16F1936.单片机用了很长时间了,AD模块也是很熟悉。

另外另一版电路没有电压跟随波动更大。加上面电压跟随波动小了一些。但是也不能承受。

电压5.0V很稳定。
还有一个现象是把示波器探针接触AD口。仿真单片机AD数据,发现AD波动小了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下面是;连续采集16次的AD值。

红色是电压波形。波动大约100mv。,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波形

市电干扰
xch
U2B 应当设计成低通滤波,尽量切除高频分量。 连续16次采样的总采样周期应当设计成等于50hz信号周期(20mS)的2^n倍(n=0~3),20ms,40ms,80ms,160ms; 然后,你用简单的滑动窗加权平均采样数据。窗函数最简单就是矩形窗了。

网友A:
U2B输出到ADC口是否有对地的电容?可以先串接个1K左右的电阻。
C2也先去掉看看。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市电干扰,要么传导过来的,要么就是PCB布线太不讲究。放到铁盒子里试试看呢。

网友C:
你的示波器波形,一个周期4格,一格5ms,等于20ms。大概是50Hz呀。
你这个是用交流电的吗?
能否把交流电供电部分去除,用稳压电源临时供电,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D:
R5 两端并联10uF 电容 ;C1 改成10uF;
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示波器波形,一个周期4格,一格5ms,等于20ms。大概是50Hz呀。
你这个是用交流电的吗?
能否把交流电供 ...

一开始用的变压器220-12V-5V供电。,现在改成稳压电源12-5V 波形有变化,。但是幅度没有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用的变压器220-12V-5V供电。,现在改成稳压电源12-5V 波形有变化,。但是幅度没有变。 ...

热电偶去除,短接热电偶连接处。看看输出如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去除,短接热电偶连接处。看看输出如何如何?

参考了 5楼的建议。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不知道 具体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了 5楼的建议。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不知道 具体原因

C1加大rc滤波
C5并联是一种低通。也是滤波的。

网友E:
有点象工频噪声, 不知道这个纹波的基频是不是 50Hz

网友F:
随便找个一两块钱的国产24位ADC都有这个滤波器。这个图针对美国日本60Hz工频干扰,到中国改参数换成50Hz陷波好了。

我就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加运放,电路越复杂,越不稳定!

网友G(2020-08-26):
20ms明显是工频干扰.软件滤波吧

网友H(2021-07-30):
引用 网友F:
随便找个一两块钱的国产24位ADC都有这个滤波器。这个图针对美国日本60Hz工频干扰,到中国改参数换成50Hz ...

热电偶输入时uV 级的,不加运放怎么判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热电偶输入时uV 级的,不加运放怎么判断

随便找个一两块钱的国产24位ADC都有PGA,只会夸夸其谈的昆乙己是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