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2020-04-11):
判断晶振是否起振怎么搞??

网友A:
测量晶振脚上的电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对,起振以后的晶振两脚对地电压都在2v左右。

网友C:
振电路只要设计好连接好了,给单片机通电就会起振。

网友D:
有的单片机上电就会给反相器供电,而有的单片机没上电复位不能正常启动的话是不会给反相器供电的。

网友E:
单片机没复位晶振能工作,只是不一定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F:
晶振和电容尽量靠近单片机且远离其它高频电路.

网友G:
有的单片机需要加电阻才容易起振.具体以相关型号单片机的规格书为准。

网友H:
软件上注意开启XT2高速晶振的启动顺序啊

网友I:
1.首先开启XT2,等待晶振起振后,选择MCLK为XT2
2.用示波器检测要用X10档,否则影响起振

网友J:
有源和无源晶振的区别楼主知道吧

网友K:
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网友L:
手册上一般对晶振的使用都有 简明扼要的说明 注意看下

网友M:
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

网友C:
开始振荡后还需要维持闭环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N:
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网友O:
高级应用选择有源晶振,比如手机就是用的有源晶振。

网友P:
连接示波器 看看欧没有波形

网友Q:
楼主用的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R:
最简单便捷的 用示波器

网友E:
本质就是看有没有波输出

可以测量XOUT PIN电压(万用表DC档),正常约为电源的一半
不可以量输入端XIN,一般会导致停掁

网友S:
有源晶振加上电源,测输出应该就能得到波形

网友O:
无源晶振需要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网友T:
直接上示波器啊 一卡就知道l

网友R:
只能是示波器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