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常见的静电源

楼主(2020-04-11):
什么是最常见的静电源?

网友A:
人在活动如行走,站起等活动中都会产生静电,人体是最为常见的静电源,因此人体的静电防护是最为重要的。

楼主:
要控制人体静电,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网友B:
让人体与大地相“连接”即“接地”。

网友C:
嗯,人要穿上防静电鞋。要保持人体与大地相连,这就要求地面也是防静电的才可以将人体的静电导入大地,所以地面可以用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并用防静电接地线接好地

网友D:
如经费充足,可选用防静电活动地板,特别是在规划设计机房厂房时可以考虑选用防静电活动地板

网友E:
对,如果机房厂房已定且设备也已安装好,又不想因装防静电器材时对这些设备造成停产等到影响时还时选用既价格低廉施工简单的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等。

网友F:
人穿防静电鞋并有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或防静电活动地板时就一定能起到好的防静电效果?

网友G:
人穿防静电鞋并有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或防静电活动地板时还不一定能起到好的防静电效果。通常人们还要穿袜子和垫鞋垫,年青人脚易出汗,这些袜子和垫鞋垫也能导静电,但在中老年人在干燥的季节时因鞋内干燥,这袜子和垫鞋垫就不能导静电

网友H:
而且很多厂家只要求工作人员穿防静电服和防静电鞋,忽视了袜子和鞋垫的不利影响,使得这此防静电鞋和防静电地面不能发挥防静电作用。

网友A:
是的,在机房或厂房的入口处放置“人体综合电阻检测仪”,它能迅速准确检测那些穿用不合格的防静电鞋、袜子和垫鞋垫的人。

网友I:
人穿防静电鞋外为什么还要穿防静电工作服?

网友B:
人除穿防静电鞋外还要穿防静电工作服才能较好地控制人体静电。因为服装也能带上很高的静电,特别是现在的大部分服装都是化纤,能产生几千上万伏的静电。

网友J:
人穿防上静电工作服就能起到防静电作用吗?

网友D:
不能。有实验表明,人仅穿上防静电工作服如不穿防静电鞋和没有很好的防静电地面,防静电效果极差。

网友K:
为了更好控制人体静电,应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L:
要有完善的人体防静电设施和检测这些设施是否有效的静电测量仪器。

网友E:
人戴上无线腕带能起到防静电作用吗?

网友A:
不能。无绳腕带理论是利用电晕放电的原理来耗散一部分静电,电晕放电也叫尖端放电,是指导体自身带电后,通常需要电压超过1500V,它的尖端部分会对空气放电,以此来耗散静电,但无绳腕带的耗散静电时所需静电电压太高,并不适合电子行业,因为有多少电子元器件可以承受1500V以上的高压呢。所以我们不推荐、不销售、不生产、不使用无线腕带。

网友L:
用防静电活动地板,带防静电手套

网友M:
穿防静电服,戴上静电释放设备(比如静电手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