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0-04-11):
能否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同问,如果串口不能下载程序的话。用什么下载方案最便宜?

网友B:
88f516系列,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看了手册,也有IAP功能,问下这个IAP功能是否经常说的在线ISP升级用的?

网友C:
对,其他的FLASH IC需要专用的工具jet51下载,仿真。

网友B:
IAP只是自己烧写自己吧了。如果要串口下载,出厂要固化程序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IC的手册,有的IC 只有SSP,这个可以用做在线ISP用

网友D:
但是程序要你自己写,程序空间在任何一个sector都可以。

网友E:
有的IC有ISP功能,地址为0XFC00开始的1k空间

网友F:
88系列的都支持

楼主:
我看的是SH88F516

网友B:
88F516,直接串口就可以了。自己搭一个简易的232转UART即可

网友C:
SH88F516暂时没有iap功能,只有ssp。

网友D:
楼上说得对,看你怎么用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吧。。不过我也没用过串口来下载程序。

网友E:
中颖的88系列支持串口烧录,同时中颖推出的一款工具叫SLAB2的,使用串口烧录更稳定方便,支持脱机。

网友G:
88F系列的支持ISP,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其它的需要使用JET51A烧录,带SSP功能的都支持IAP,需要自己写程序,然后使用PRO06A或者JET51A下载引导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