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吗?

楼主(2020-04-11):
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吗?

网友A:
很多人在电容的替换中往往爱用大容量的电容。我们知道虽然电容越大,为IC提供的电流补偿的能力越强。且不说电容容量的增大带来的体积变大,增加成本的同时还影响空气流动和散热。

网友B:
关键在于电容上存在寄生电感,电容放电回路会在某个频点上发生谐振。

网友C:
在谐振点,电容的阻抗小。因此放电回路的阻抗最小,补充能量的效果也最好。

网友D:
但当频率超过谐振点时,放电回路的阻抗开始增加,电容提供电流能力便开始下降。

网友E:
电容的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低,电容能有效补偿电流的频率范围也越小。

网友F:
从保证电容提供高频电流的能力的角度来说,电容越大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网友A:
一般的电路设计中都有一个参考值的。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使用场合来讲,如果说在充放电等储能电路中,那电容肯定越大越好,这个电路能够存储的电量大。但是容量大,也有充电时间长等不利因素。很多东西都是双向的,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最优的组合,而不是一刀切!

网友G:
呵呵,这肯定不是啊,过犹不及,任何容量都有他适用的场合

网友H:
越大越好是误区,根据场合而定!万事不能绝对化!

网友C:
这个是根据硬件电路的设计的需要,还有就是成本上的综合考虑

网友H:
在电源端的一般是越大越好的,但是也不是必须的。

网友I:
在电源输入端接的电容容量越大越有利于电源的稳定的

网友D:
赞成,电容是有阻抗的

网友J:
讲得非常有道理!
突然想到, 在以前的教科书, IC 的退藕电容, 推荐 0.1uF.
不过现在的 IC 的频率升了起码数十倍,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 MCU 的频率.
这个电容似乎也应该改改了

网友K:
一直这么用,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用0.1的呢

网友L:
并不是,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电容值就可以,过大反而会有其他不好的效果

网友M:
可以根据具体的要求设计

网友N:
电容的作用:降低输入纹波电压、以及纹波电流。

网友O:
减小大容量电容器中的电流有效值,必须使用陶瓷电容器减小纹波电压幅度

网友L:
对于要求可靠性高、稳定性高的电路中,应选用云母电容器、薄膜电容器或钽电解电容器。

网友P:
电容的计算公式C=Q/U

网友Q:
一般的芯片都需要在电源上增加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R:
起滤波作用的输入电容(端)和输出电容(端),在选择时是越大越好

网友L:
输出端的电容,也必须是输出功率的100左右

网友L:
通常比较多的是根据电源滤波输出波纹系数这个公式来计算滤波电容。

网友S:
电源抗干扰电容的值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R:
限于体积或其它因素,楼主提供的电路上,输入电容的容量值,应该是输出功率的300倍

网友T:
增加滤波电容的容量带来的是成本的增加

网友U:
电容的容量由使用这个交流信号的负载阻抗与交流信号频率来确定的

网友U:
输入电容的主要作用就是降低电源模块输入端的纹波幅值。

网友V:
电容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装多少电荷量

网友W:
这个说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除了一些特别应用只能指定容量.
电源滤波的电解, 不同容量的电容有不同的特性, 未必大电容就更好

网友X:
大功率电源的纹波电压极大,不做此约束。

网友Y:
理想电容的阻抗随着频率提高而单调降低。

网友Z:
有没有相关计算式?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AA:
滤波电容都需要依据最大输出电压和电流这两个数值。

网友AB:
使用双路电源的情况下,电容量可适当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