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比较好的整定方式

楼主(2020-04-11):
之前参照国外pid整定,适用性差,对于滞后系统和实时系统不能完全适用。
后来自己根据继电器整定法编写的自整定,对于非滞后系统控制效果较好,对于滞后系统存在较大的差异,请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整定方式

网友A:
适用性好的?

楼主:
我后来试过模糊pid,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B:
有什么现象?能再详细描述下吗?

楼主:
升温慢,稳态效果差。

网友C:
没有,不同系统对应的整定参数不同。

网友D:
你每次运行自动修正试试。

楼主:
参数是自动整定的,只是整定算法适用性较差

楼主:
如何自动修正

网友E:
搜索一下,之前有个朋友发了一本书介绍这个PID的,里面有自整定。

网友F:
对于自整定,按我的看法,其实主要是反馈强度和延时参数两个参数的整定

网友G:
可以看作是增量式PID中的KI和KP参数

网友H:
至于另外一个KD参数则受系统延时影响较大,个人认为,如果系统延时较大,应该把延时降低了再来做自整定

网友I:
此时基本上可以忽略KD影响

网友J:
对,否则费心费力效果还差

网友K:
对不同的设定值运行效果相差较大

网友L:
系统本身的延时参数会影响系统的控制效果,基本上是延时越大,系统的整体控制效果就越差,这个是没办法改善的,其实稍微想想也知道的,系统延时越大,对于控制来讲就是不确定因素越强,系统就越难控制,一定程度之后,量变引起质变,就能被人轻易察觉出来。

网友M:
对于一般的温控系统,系统延时很大的话,就会发现其它参数没变,按小延时整定出来的参数系统运行时极易振荡,此时就只能在几个主要输出参数中间采用丢车保帅的做法,优先保证某一个或几个输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