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C 硬件设计注意要点

楼主(2020-04-11):
1.信号输入端应加上滤波电路(RC滤波,也可以用外部滤波器)。

2.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但AGND与DGND引脚却在内部通过基板连在一起,布线时,不得将两个引脚连接到分离的两个地平面,除非这些接地层在AD附近连到了一起。

3.电流路径尽可能短,禁止将数字电流强制流入模拟地。

4.芯片不允许走数字信号线,以减少耦合(下面若铺地,则不受此限制)。

5.电源线尽可能宽,以减少阻抗,提供低阻抗路径。

6.时钟等快速开关信号应利用数字地屏蔽起来,以避免辐射干扰。

7.禁止将时钟信号走线布设在输入通道附近,避免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相互交叠干扰。

8.线路上下两侧走线应彼此垂直,若下面有铺地层,可以不受此限制。

9.去耦电容典型参数参照芯片资料的推荐电路选取

网友A(2020-05-12):
项目比较齐全 呵呵

网友B(2020-07-16):
做好滤波是关键呢

网友C:
内容不错,学了。

网友D:
了解ADC驱动电路

网友E:
前级放大、衰减、滤波

网友F:
同步技术和多路ADC 校正技术有吗

网友G:
ADC 的偏置( Offset)、增益( Gain) 、相位( Phase) 进行校正,保证多通道ADC 输出的幅相一致性

网友:
器件参数离散和传输路径差异所造成的采样数据误差

网友H:
ADC和/或滤波器需要缓冲吗?

网友I:
没有实践的电路图吗

网友J:
硬件设计需要注意的太多了。

网友K:
前端电路做好了就完成了一半了。

网友:
高速ADC 接口怎么设计呢

网友G:
确保高速ADC 的动态性能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H:
ADC 直流偏置不同将会影响输出信号

网友F:
高速ADC接口电路

网友E:
最短模拟前段走线衰减控制

网友I:
高速ADC设计不容易。

网友D:
高速、差分输入模数转换器 (ADC) 的驱动器电路很难。

网友K:
ADC+FPGA的通用架构。

网友J:
在设计ADC的时候,以前很多的杂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差分输入模数转换器 (ADC) 的驱动器电路很难。

是啊,  这里只是提了一些基本手段吧

网友L(2024-03-02):
版主你好,有一个STM32F303多路ADC检测想请教,能加下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