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磁兼容性

楼主(2020-04-11):
谁熟悉PCB设计之电磁兼容性

网友A:
电磁兼容性是指电子设备在各种电磁环境中仍能够协调、有效地进行工作的能力。电磁兼容性设计的目的是使电子设备既能抑制各种外来的干扰,使电子设备在特定的电磁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同时又能减少电子设备本身对其它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

网友B:
选择合理的导线宽度

网友C:
嗯,由于瞬变电流在印制线条上所产生的冲击干扰主要是由印制导线的电感成分造成的,因此应尽量减小印制导线的电感量。

网友D:
是啊,印制导线的电感量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宽度成反比,因而短而精的导线对抑制干扰是有利的。

网友E:
时钟引线、行驱动器或总线驱动器的信号线常常载有大的瞬变电流,印制导线要尽可能地短。

网友F:
主要是注意一些强电磁干扰源   需要将他们与芯片进行隔离

网友G:
特别注意电感   主要是功率电感和变压器   这些元器件是电磁干扰大户   呵呵

网友H:
对于分立组件电路,印制导线宽度在1.5mm左右时,即可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C:
对于集成电路,印制导线宽度可在0.2~1.0mm之间选择。

楼主:
采用正确的布线策略

网友H:
嗯,用平等走线可以减少导线电感,但导线之间的互感和分布电容增加

网友B:
如果布局允许,最好采用井字形网状布线结构

网友I:
具体做法是什么?

网友D:
印制板的一面横向布线,另一面纵向布线,然后在交叉孔处用金属化孔相连。

网友H:
为了抑制印制板导线之间的串扰,在设计布线时应尽量避免长距离的平等走线。

网友J:
查查老T叔的书,里面有详细讲解.
//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368

网友D:
电磁兼容性设计的目的是使电子设备既能抑制各种外来的干扰,使电子设备在特定的电磁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同时又能减少电子设备本身对其它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

网友D:
布局很重要  另外注意一些感性元件  基本就这些了  多做  慢慢就会有体会   呵呵

网友K:
电子兼容特性与布局布线和地平面完整性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L:
重要的是元器件的布局,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分开布,注意高频,低频也要分开,走线的宽度中途最好不要变化,有AD芯片的要单点接地等等,重要的很多

楼主:
嗯,还有什么呢?今天多学习学习

网友G:
多考虑容易产生电磁干扰的问题   比如电感  变压器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M:
线径的宽度   地线的环路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   多布线  慢慢就会有经验   呵呵

网友B:
关于电磁兼容,可以查相关标准,电磁兼容在不同的电子产品上有不同的标准,希望你针对自己的领域,查找学习,当然,可以上网找找基础的知识

网友J:
电子设备中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以及电源电路的元件布局和布线其特点各不相同,它们产生的干扰以及抑制干扰的方法不相同。高频、低频电路由于频率不同,其干扰以及抑制干扰的方法也不相同。所以在元件布局时,应该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以及电源电路分别放置,将高频电路与低频电路分开。有条件的应使之各自隔离或单独做成一块电路板。布局中还应特别注意强、弱信号的器件分布及信号传输方向途径等问题。

网友A:
增大走线的间距以减少电容耦合的串扰。
2)双面板布线时,两面的导线宜相互垂直、斜交、或弯曲走线,避免相互平行,以减小寄生耦合;作为电路的输入及输出用的印制导线应尽量避兔相邻平行,以免发生回授,在这些导线之间最好加接地线。
3)将敏感的高频线布在远离高噪声电源线的地方以减少相互之间的耦合;高频数字电路走线细一些、短一些。

网友H:
电源线对信号线的干扰比较严重

网友D:
这个很复杂的,需要实际的经验,我稍后会下载很多论文,分享到论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