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多块开发板出现同样问题atmega328pb Xmini 无法进行烧录下载 ...

楼主(2020-04-11):
hello 大家好,哪位大神知道Atmega328pb xmini开发板 插上电脑,在atstudio7里面可以识别,但是没法烧录下载,
手头有好几块这样板子出现这个问题,求助--------------求助,救救我手头这些开发板吧,一共三块板子出现这个问题了
一般在插上studio7,会提示升级,升级估计不成功吧,然后就成这死样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不懂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不懂怎么搞。

好吧!

网友B:
你这是进Debug模式了,要进入你图中的ISP模式,需要先从Debug模式退出来。 创建一个mega328pb的工程,编译调试,进入调试后再从主菜单Debug下点击Disable debugWIRE and close .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图中的ISP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进Debug模式了,要进入你图中的ISP模式,需要先从Debug模式退出来。 创建一个mega328pb的工程,编译 ...

好的,谢谢,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