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程序不成功

楼主(2020-04-11):
新装ICD3,要烧录程序,不成功,每次都是进去体现这个问题,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1872400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网友A:
别的机器上用过吗

楼主:
在 别的机器上用过,灯全亮。

楼主: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dsPIC33E/PIC24E
MPLAB ICD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1872400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网友B:
先更新一下firmware试试,要是还不行就可能真的坏了

网友C:
可能要换新的了

网友D:
重插,重启都试试

网友E:
ICD3没有发现目标芯片。
1,ICD3可以自测,看看ICD3有没有问题
2,按ICD3手册中的标准连接电路检查硬件
3,检查芯片的电路是否符合最小电路要求
4,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F:
坏了可以帮你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