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printf格式化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20-04-11):
                                for (i = 0; i < SenfData_len; i++)
                                {
                                        sprintf((char *)sengdtest+i*2," %02X",sendtest);
                                }
打印出来是这样的
7 7 0 5 0 0 0 0 1 4 3 0 0 0 0 2 0 1 1 2 5 7 0 0 0 0 0 0 2 4 3 0 0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C 0 0 0 0 0 D 0 0 0 0 0 E 0 0 0 0 3 1 8 4 4 0 2 0 6 9 4 2 D 0 0A
                                for (i = 0; i < SenfData_len; i++)
                                {
                                        sprintf((char *)sengdtest+i*2," 02X",sendtest);
                                }
打印出来是这样的
7F7F005B020009001D4130000500082004111618007A00000000000428443801010016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B80000000000D10000000001E900000000301886424E0120036749450CC00D0A
问题是如何才能打印出
7F 7F 00 5B 02 00 09 00 1D 41 30 00 05 00 ....................等等

@caoenq

xch
sprintf((char *)sengdtest+i*2," %02X ",sendtest);

网友A:
插入空格的ASC码。

@caoenq
不知道怎么插
示范一下好吗
如何操作

网友B:
2改成3
                                for (i = 0; i < SenfData_len; i++)
                                {
                                        sprintf((char *)sengdtest+i*3," %02X",sendtest);
                                }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sprintf背后的代码量太大了,有好几k,是单片机不能承受之重。换成我会这么写:
char tbl[16]="0123456789abcdef";
  for (i = 0; i < SenfData_len; i++){
   *sengdtest++=tbl[sendtest>>4];
   *sengdtest++=tbl[sendtest&0xf];
   *sengdtest++=' ';
  }

瞅你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