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上没有GD32F407系列的选项

楼主(2020-04-11):
如题,怎么在keil5上选择407系列的开发环境,之前看到有103的,407的是不能用keil5了吗,开发还是习惯用keil,或者哪位大神提供一个可用的keil4版本也行

网友A(点评):
官网下载F4xx packege

网友(2020-07-21):
我也装不上,有人指点吗?

网友B:
器件支持包安装了吗

网友C:
Keil5.几版本的?  建议用5.2X后的版本,GD的芯片已经申请入常了。

网友D(2020-09-15):
我用的是KEIL 4.7连GD32F30x都装不了,怎么回事,一定要5.0以上版本嘛

网友E:
更新keil5版本

网友F:
更新KEIL版本到最新就ok了

网友G:
怎么在keil5上选择407系列的开发环境,之前看到有103的,407的是不能用keil5了吗,开发还是习惯用keil

网友H:
keil5的话,就可以的,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