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用mul.ss 而不用 mul.uu

楼主(2020-04-11):
128:               unsigned int iX=0x1234,iY=0x5678;
  0360  212342     mov.w #0x1234,0x0004
129:               unsigned long lZ;
130:
131:                          while(1)
132:                  {        cAmpInv=lZ>>24;
  0364  DE0848     lsr 0x0002,#8,0x0000
  0366  B7E804     mov.b 0x0000,0x0804
133:                          ++iX,
  0368  E80102     inc.w 0x0004,0x0004
134:                          lZ=iX*iY;
  0362  256783     mov.w #0x5678,0x0006
  036A  B99003     mul.ss 0x0004,0x0006,0x0000
  036C  200001     mov.w #0x0,0x0002
  036E  37FFFA     bra 0x000364
申请了两个uint iX, iY. 将两个相乘后的结果存入 ulong变量lZ。

网友A:
为何将积的高16位清零

网友B:
你倒是说说mul.ss和 mul.uu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没看出高16位清零

楼主:
mul.ss和 mul.uu 分别用于有符号和无符号数相乘。

楼主:
036C  200001     mov.w #0x0,0x0002  积低16位存放在0x0000, 高16位放0x0002. 用立即数#0x0填充0x0002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也不是很理解。
不过这个你大概要手动提升类型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E:
lZ=(unsigned long)iX*iY;

网友F:
这就是一个类型提升的问题。 XC16认为等号的右边手动提升类型,所以计算结果的高字是没有用的

网友G:
虽然最后结果赋值给了一个更高级别类型,但是不影响编译器对于右边部分的理解

网友H:
这个在编译器的处理上是合理的,编译器要求用户做显式类型提升,而不是由编译器来做自动提升

网友I:
C规范应该是没有强制要求提升,不过自动提升也许对用户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