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某个电压测量系统的分辨率问题

楼主(2020-04-11):
假设有一个简单的电压测量系统
该系统将输入电压信号 放大后,送至AD采集

1、输入电压变化10uv ,经过理论计算,可使AD输入端电压 变化1个码值,可以认为系统实际的分辨率是10uv吗?
2、假设输入电压为0时,AD输入端电压(放大电路输出端)的噪声 峰峰值是1mv,那么当输入电压每变化0.5mv,系统可以分辨出这个0.5mv的变化吗?(需要将AD输出码值进行求平均才能够分辨0.5mv的变化吧)

噪声指的是1/F,白,粉红,温飘噪声,还是综合噪声。测量,一般为+-3*噪声作为信号的最低可测范围。

网友A:
10uv 对 1mV,    信号完全淹没.   得好好处理才能得到信号

网友B:
看信号带宽。
1. 如果噪声足够低,这10uV就是系统分辨力。
2. 如果噪声是白噪声,信号的直流或者频率很低,完全可以通过滤波得到0.5mV的有效分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