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M642算法处理频率太低

楼主(2020-04-11):
要用什么芯片可以把性能再提高两倍

网友A:
c6678 这个八个核的

网友B:
要想马儿跑的快,又想让马儿不吃草,没有这个道理。

网友B:
无语了,楼上正解

楼主:
额,对了,你们一般在哪买芯片,DM64系列的?

网友C:
那就只能换芯片了吧

网友D:
那只能换更高级的芯片了

网友E:
首先看看是否还有跑系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