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64位XP下得到1.234

楼主(2020-04-11):
实验目的:将整数1234,转换为1.234
使用环境:KEIL4.7
试验函数:采用如下函数
float READ_EEPROM_float11()
{
        int tmp;
        float dat;

        tmp = 1234;
        dat=(float)((float)tmp/1000);
        return (float)dat;
}
试验结果:
1、在32位XP系统下,得出dat=1.234
2、在64位WIN8下得出dat=1.2399997

请问,如何在64位XP下得到1.234

网友A:
1.234无法用float准确表示。

网友B:
你看到的区别只是显示前的格式化过程造成的区别。

网友C:
精确计算使用整型为妥

网友D:
这个没办法的;
改成DOUBLE也是一样;

楼主: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解决呢,有人说使用共用体,但是我测试还不行,难道是方法问题吗

网友A:
还不知道32位和64位系统有这么大的影响,哪个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呢

网友E:
转换为数组中的值,然后加个小数点位,这样处理比较快。

网友F:
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