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HC32L136K8TA运行BabyOS

楼主(2020-04-11):
       BabyOS不是一个操作系统,她的定位是给裸机开发的项目一个框架,同时为使用操作系统的项目提供设备和功能库。目前这份代码还比较年轻,需要网友添加驱动和功能代码,也需要网友一起完善和优化。
       这一帖将记录在HC32L136K8TA上运行并测试BabyOS。
       代码仓库: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_HDSC

>>>>右上角电梯直达楼层查看实验内容

  • 建立工程移植BabyOS                      >>>2楼
  • LED闪烁实验                                   >>>4楼
  • 按键长按、短按、连击实验              >>>5楼
  • 硬件异常中断追踪实验                     >>>6楼
  • Shell指令控制LED实验                     >>>7楼
  • 私有协议与上位机通信                     >>>8楼
  • 切换为32M系统时钟                        >>>9楼
  • SPIFlash读写实验                            >>>11楼
  • 键值对存取实验                               >>>12楼
  • Xmodem实验                                 >>>13楼
  • Ymodem实验                                 >>>14楼
  • OLED+GUI实验                              >>>15楼
  • UTC+RTC实验                                >>>21楼
    --------------------------------------------------------------------割,BabyOS代码部分更新至最新
  • 动态调参实验                                  >>>22楼
  • 文件系统使用                                  >>>23楼

楼主:
建立工程移植BabyOS
1.下载资料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ftp.hdsc.com.cn/%E8%B5%84%E6%96%99%E4%B8%8B%E8%BD%BD/HC32L136_SDK/>

2.准备开发环境
工程模板:HC32L136_TEMPLATE_Rev1.0.0
MDK pack包:HC32L136_IDE_Rev1.0.0\HC32L136_IDE_Rev1.0.0\MDK_IDE
FLM文件:HC32L136_DDL_Rev1.2.0\HC32L136_DDL_Rev1.2.0\mcu\MDK\config
板载调试工具是CMSIS-DAP,选择对应的DEBUG方式即可。

3.添加华大提供的驱动
文件路径:HC32L136_DDL_Rev1.2.0\HC32L136_DDL_Rev1.2.0\driver

4.添加BabyOS代码
仓库地址: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
克隆代码后将bos文件夹复制到工程目录。
bos/core/ 核心文件全部添加至工程
bos/config/ 配置文件及设备列表文件,全部添加至工程
bos/driver/ 选择需要的驱动添加至工程,将b_hal.h内定义的硬件接口取消注释
bos/hal/hal/ 硬件抽象层,将需要的文件添加至工程,根据具体平台进行修改
bos/hal/utils/ 底层实用代码,全部添加至工程
bos/modules/ 功能模块,全部添加至工程
bos/thirdparty/ 第三方开源代码,将需要的添加至工程
b_hal.h内使用#include "hc32l136k8ta.h"替换#include "stm32f1xx_hal.h"

5.修改BabyOS硬件抽象层API内容
首先修改b_hal_gpio.c 以及 b_hal_uart.c
具体的查看代码。

6.初始化串口0输出打印
6.1初始化PA9PA10引脚

void InitGPIO()
{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GpioPortA,GpioPin9,&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9,GpioAf1);//TX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Gpio_Init(GpioPortA,GpioPin10,&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10,GpioAf1);//RX
}

6.2初始化串口实现输出

//9600bps UartMode1
void InitUart()
{
    uint16_t u16Scnt = 0;
    stc_uart_config_t  stcConfig;
    stc_uart_irq_cb_t stcUartIrqCb;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uart_baud_t stcBaud;

    en_uart_mmdorck_t enTb8;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stcUartIrqCb.pfnRx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Tx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RxFE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PE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CtsIrqCb  = NULL;
    stcConfig.pstcIrqCb = &stc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FALSE;
    if(TRUE == stcConfig.bTouchNvic)
    {
        EnableNvic(UART0_IRQn,IrqLevel3,TRUE);
    }

    stcConfig.enRunMode = UartMode1;
    stcConfig.enStopBit = Uart1bit;

    stcMulti.enMulti_mode = UartNormal;
    Uart_SetMultiMode(UARTCH1,&stcMulti);
    enTb8 = UartDataOrAddr;
    Uart_SetMMDOrCk(UARTCH0,enTb8);
    Uart_Init(UARTCH0, &stcConfig);

    Uart_SetClkDiv(UARTCH0,Uart8Or16Div);
    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stcBaud.enRunMode = UartMode1;
    stcBaud.u32Baud = 9600;
    u16Scnt = Uart_CalScnt(UARTCH0,&stcBaud);
    Uart_SetBaud(UARTCH0,u16Scnt);

    Uart_ClrStatus(UARTCH0,UartRC);
    Uart_EnableFunc(UARTCH0,UartRx);
}

7.初始化滴答定时器

SysTick_Config(4000);    //4M主频,1ms中断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bHalIncSysTick();    //调用BabyOS的计数
}

8.测试log

void TestLog()
{
    b_log("BabyOS HC32L136\r\n");
}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
    bInit();
    while(1)
    {
        bExec();
        BOS_PERIODIC_TASK(TestLog, 1000);
    }
}

楼主:
LED闪烁实验
1.原理图如下

2.进行测试
BabyOS提供了运行周期性任务的宏,直接使用即可不需要添加其他代码。普通IO的初始化可以先使用b_hal_gpio.c提供的配置函数完成
/************************************************************LED PD5**/
bHalGPIO_Config(B_HAL_GPIOD, B_HAL_PIN5, B_HAL_GPIO_OUTPUT, B_HAL_GPIO_NOPULL);

void TestLed()
{
   static uint8_t flag = 0;
   flag ^= 0x1;
   bHalGPIO_WritePin(B_HAL_GPIOD, B_HAL_PIN5, flag);
}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
   bInit();
   while(1)
  {
       bExec();
       BOS_PERIODIC_TASK(TestLog, 1000);
       BOS_PERIODIC_TASK(TestLed, 500);
  }
}

3.测试结果

楼主:
b_mod_button实验

1.原理图如下

2.使能第三方功能模块
BabyOS的b_mod_button是基于FlexibleButton开源代码完成,使用非常方便。
下面这个配置界面是MDK独有的,IAR的用户就只能看看了。
3.在b_hal.h修改按键的引脚信息
根据原理图可以得知,按键的引脚是PD4,按键按下后的逻辑电平是0,所以修改HAL_B_BUTTON_GPIO的内容
/**                           b_mod_button                           */
///<b_mod_button {port, pin, pressed_logic_level}
#if _FLEXIBLEBUTTON_ENABLE
#define HAL_B_BUTTON_GPIO               {{B_HAL_GPIOD, B_HAL_PIN4, 0}}
#endif

4.初始化引脚
  1. /************************************************************BUTTON PD4**/
  2. bHalGPIO_Config(B_HAL_GPIOD, B_HAL_PIN4, B_HAL_GPIO_INPUT, B_HAL_GPIO_NOPULL);

5.重新实现回调
可以看到在b_mod_button.c有一个weak的回调函数,我们只需要在其他地方重新实现即可。那么在main.c重新定义这个回调。
有按键事件后会调用这个回调,在回调中打印出按键ID、事件以及连击次数。

typedef enum
{
   FLEX_BTN_PRESS_DOWN = 0,
   FLEX_BTN_PRESS_CLICK,
   FLEX_BTN_PRESS_DOUBLE_CLICK,
   FLEX_BTN_PRESS_REPEAT_CLICK,
   FLEX_BTN_PRESS_SHORT_START,
   FLEX_BTN_PRESS_SHORT_UP,
   FLEX_BTN_PRESS_LONG_START,
   FLEX_BTN_PRESS_LONG_UP,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
   FLEX_BTN_PRESS_LONG_HOLD_UP,
   FLEX_BTN_PRESS_MAX,
   FLEX_BTN_PRESS_NONE,
} flex_button_event_t;

void bButtonCallback(void *p)
{
   flex_button_t *btn = (flex_button_t *)p;
   b_log("id: [%d] event: [%d] repeat: %d\n", btn->id,btn->event,btn->click_cnt);
}

6.初始化功能模块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
   bInit();
   bButtonInit();          ///<<<初始化BUTTON功能模块
   while(1)
  {
       bExec();
//       BOS_PERIODIC_TASK(TestLog, 1000);
//       BOS_PERIODIC_TASK(TestLed, 500);
  }
}

7.测试结果

楼主:
b_mod_trace实验
1.使能第三方功能模块
BabyOS的b_mod_trace是基于CmBacktrace开源代码完成,帮助用户快速定位产生硬件错误中断的源头。
使能CmBacktrace,根据自身MCU选择内核

2.修改硬件错误中断服务函数

  1. void HardFault_Handler()
  2. {
  3.     bHardfaultCallback();
  4. }

3.人为制造错误

typedef void (*pf)(void);
void TestFault()
{
    pf f = (pf)(0xffffffff);
    f();
}

4.初始化功能模块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TestFault();
    while(1)
    {
        bExec();
//        BOS_PERIODIC_TASK(TestLog, 1000);
//        BOS_PERIODIC_TASK(TestLed, 500);
    }
}

5.测试结果

楼主:
b_mod_shell实验

1.使能第三方功能模块
BabyOS的b_mod_shell是基于NR Micro Shell开源代码完成,方便用户通过指令方式操作设备
使能NR Micro Shell,添加第三方文件,同时添加头文件路径
2.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void InitUart()
{
   uint16_t u16Scnt = 0;
   stc_uart_config_t  stcConfig;
   stc_uart_irq_cb_t stcUartIrqCb;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uart_baud_t stcBaud;

   en_uart_mmdorck_t enTb8;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stcUartIrqCb.pfnRxIrqCb   = RxIntCallback;
   stcUartIrqCb.pfnTx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RxFE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PE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CtsIrqCb  = NULL;
   stcConfig.pstcIrqCb = &stc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TRUE;
if(TRUE == stcConfig.bTouchNvic)
{
EnableNvic(UART0_IRQn,IrqLevel3,TRUE);
}

   stcConfig.enRunMode = UartMode1;
   stcConfig.enStopBit = Uart1bit;

   stcMulti.enMulti_mode = UartNormal;
Uart_SetMultiMode(UARTCH1,&stcMulti);
   enTb8 = UartDataOrAddr;
   Uart_SetMMDOrCk(UARTCH0,enTb8);
   Uart_Init(UARTCH0, &stcConfig);

   Uart_SetClkDiv(UARTCH0,Uart8Or16Div);
   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stcBaud.enRunMode = UartMode1;
   stcBaud.u32Baud = 9600;
   u16Scnt = Uart_CalScnt(UARTCH0,&stcBaud);
   Uart_SetBaud(UARTCH0,u16Scnt);

   Uart_ClrStatus(UARTCH0,UartRC);
   Uart_EnableIrq(UARTCH0,UartRxIrq);
   Uart_EnableFunc(UARTCH0,UartRx);
}

3.接收数据给Shell解析
void RxIntCallback()
{
   uint8_t tmp;
   tmp = Uart_ReceiveData(UARTCH0);
   bShellParse(&tmp, 1);
}

4.添加指令及执行函数
//b_mod_shell.c内增加指令led
const static_cmd_st static_cmd[] =
{
  {"ls", _bShellLSCmd},
  {"test", _bShellTestCmd},
  {"led", _bShellLedCmd},
  {"\0", NULL}
};

void _bShellLed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argc != 2)
  {
       return;
  }
   if (!strcmp("on", &argv[argv[1]]))
  {
       bHalGPIO_WritePin(B_HAL_GPIOD, B_HAL_PIN5, 1);      //led on
  }
   else if (!strcmp("off", &argv[argv[1]]))
  {
       bHalGPIO_WritePin(B_HAL_GPIOD, B_HAL_PIN5, 0);      //led off
  }
}

5.启动Shell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   TestFault();
   bShellStart();
   while(1)
  {
       bExec();
//       BOS_PERIODIC_TASK(TestLog, 1000);
//       BOS_PERIODIC_TASK(TestLed, 500);
  }
}

6.测试结果

bshellstart没定义,_bShellLSCmd,_bShellTestCmd都没定义

楼主:
b_mod_protocol实验

1.使能私有协议功能模块
BabyOS提供一份私有协议以及对应的上位机软件,用户如果觉得私有协议的格式可以接受,那么可以直接使用。
私有协议可以配置ID字段和长度字段的大小,以及配置是否加密数据

2.定义私有分发函数
int Dispatch(uint8_t cmd, uint8_t *param, bProtoLen_t param_len)
{
   switch(cmd)
  {
       case 0x1:     //上位机测试按钮发送的指令为 0x1
           bHalUartSend(B_HAL_UART_1, param, param_len);   //收到后将参数部分打印出去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3.定义私有协议实例
  1. Protocol_NO = bProtocolRegist(0x520, Dispatch);    //上位机软件测试按钮发送数据的接收对象ID是0X520

4.串口中断回调修改
void RxIntCallback()
{
   uint8_t tmp;
   tmp = Uart_ReceiveData(UARTCH0);
   bHalUartRxIRQ_Handler(B_HAL_UART_1, tmp);  //硬件抽象层获取串口接收的数据
}

5.重新定义串口空闲回调
void bHalUartIdleCallback(uint8_t no,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f(no == B_HAL_UART_1)
  {
       bProtocolParse(Protocol_NO, pbuf, len);  //收到的数据给Protocol解析
  }
}

6.main函数内容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Protocol_NO = bProtocolRegist(0x520, Dispatch);
   while(1)
  {
       bExec();
  }
}

7.测试结果

楼主:
使用32M系统时钟实验

1.为了115200波特率
根据数据手册可以看出,使用4M的系统时钟,如果串口使用115200bps那么偏差有8%,极其不准,就选择用外部高速时钟32M吧

2.查看时钟树

3.设置时钟
void InitClock()
{
   stc_sysctrl_clk_config_t stc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0,TRUE);

   Flash_WaitCycle(FlashWaitCycle1);

   Sysctrl_SetXTHFreq(SysctrlXthFreq20_32MHz);

   stcCfg.enClkSrc  = SysctrlClkXTH;
   stcCfg.enHClkDiv = SysctrlHclkDiv1;
   stcCfg.enPClkDiv = SysctrlPclkDiv1;
   Sysctrl_ClkInit(&stcCfg);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H, FALSE);

   SysTick_Config(Sysctrl_GetHClkFreq() / 1000);
}

4.串口设置为115200
......
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stcBaud.enRunMode = UartMode1;
stcBaud.u32Baud = 115200;
u16Scnt = Uart_CalScnt(UARTCH0,&stcBaud);
Uart_SetBaud(UARTCH0,u16Scnt);
......

5.测试结果

楼主:
工作日停更,周末继续……

楼主:
驱动SPIFlash实验

1.SPI初始化
初始化部分主要分为3步:使能时钟、配置GPIO、配置SPI
关于CS脚,我们为了灵活都是配置为普通GPIO,利用软件去控制,在数据手册里面有这么个点就要特别注意了: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Spi0,TRUE);  //开启时钟

/****************************************************************SPI0 PIN***/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7,&stcGpioCfg);         //MOSI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7,GpioAf1);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5,&stcGpioCfg);         //SCK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5,GpioAf1);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6,&stcGpioCfg);         //MISO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6,GpioAf1);

bHalGPIO_Config(B_HAL_GPIOA, B_HAL_PIN4, B_HAL_GPIO_OUTPUT, B_HAL_GPIO_NOPULL);
bHalGPIO_WritePin(B_HAL_GPIOA, B_HAL_PIN4, 1);

//------------------------------------------------------------SPI0
stc_spi_config_t  SPIConfig;
DDL_ZERO_STRUCT(SPIConfig);
Spi_SetCS(Spi0,TRUE);
SPIConfig.bCPHA = Spicphafirst;
SPIConfig.bCPOL = Spicpollow;
SPIConfig.bIrqEn = FALSE;
SPIConfig.bMasterMode = SpiMaster;
SPIConfig.u8BaudRate = SpiClkDiv8;
SPIConfig.pfnSpi0IrqCb = NULL;
Spi_Init(Spi0,&SPIConfig);

2.修改硬件抽象层SPI部分
修改b_hal_spi.c部分内容:
uint8_t bHalSPI_SendReceiveByte(uint8_t no, uint8_t dat)
{
   uint8_t tmp;
   switch(no)
  {
       case B_HAL_SPI_1:
           Spi_SetCS(Spi0,FALSE);
           Spi_SendReceiveData(Spi0, dat, &tmp);
           Spi_SetCS(Spi0,TRUE);
           break;
       case B_HAL_SPI_2:

           break;
       case B_HAL_SPI_3: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tmp;
}

3.修改b_hal.h引脚
  1. ///< W25X
  2. #define HAL_W25X_SPI                     B_HAL_SPI_1
  3. #define HAL_W25X_CS_PORT                 B_HAL_GPIOA
  4. #define HAL_W25X_CS_PIN                   B_HAL_PIN4

4.b_device_list.h注册设备
  1. B_DEVICE_REG(W25QXX, bW25X_Driver, "flash")

5.增加读写测试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buf[16];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write
   int fd = -1;
   fd = bOpen(W25QXX, BCORE_FLAG_RW);
   if(fd < 0)
  {
       b_log_e("open error\r\n");
  }
   bCMD_Struct_t cmd;
   cmd.param.erase.addr = 0;
   cmd.param.erase.num = 1;
   bCtl(fd, bCMD_ERASE, &cmd);          //erase

   bLseek(fd, 0);
   bWrite(fd, (uint8_t *)"BabyOS", 7);  //write
   //-----------------------------------------------------read
   bLseek(fd, 0);
   bRead(fd, buf, 7);
   bClose(fd);
   b_log("r:%s\r\n", buf);
   while(1)
  {
       bExec();
  }
}

楼主:
键值对存取实验

1.配置开启KV

2.测试KV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buf[16];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if(0 > bKV_Init(W25QXX, 0, 4096 * 8, 4096))
  {
       b_log_e("kv init error\r\n");
  }

   bKV_Set("name", (uint8_t *)"BabyOS", 7);
   bKV_Get("name", buf);
   b_log("name:%s\r\n", buf);

   bKV_Set("name", (uint8_t *)"HC32L136", 9);
   bKV_Get("name", buf);
   b_log("name:%s\r\n", buf);

   while(1)
  {
       bExec();
  }
}

3.测试结果

楼主:
Xmodem实验
通过按键启动传输,最后将传输的内容打印出来。
1.配置开启Xmodem

2.定义串口空闲回调
把数据给到Xmodem功能模块解析
void bHalUartIdleCallback(uint8_t no,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f(no == B_HAL_UART_1)
  {
       bXmodem128Parse(pbuf, len);
  }
}

3.定义Xmodem回调及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XmodemCallback(uint16_t number, uint8_t *pbuf)
{
   if(pbuf == NULL)
  {
       XmodemFlag = 1;
  }
   else
  {
       memcpy(&XmodemBuf[number * 128], pbuf, 128);
  }
}

void XmodemSendByte(uint8_t c)
{
   bHalUartSend(B_HAL_UART_1, &c, 1);
}

4.修改按键回调内容
void bButtonCallback(void *p)
{
   flex_button_t *btn = (flex_button_t *)p;
   b_log("id: [%d] event: [%d] repeat: %d\n", btn->id,btn->event,btn->click_cnt);
   if(btn->event != FLEX_BTN_PRESS_CLICK)
  {
       return;
  }
   if(XmodemFlag == 0)
  {
       memset(XmodemBuf, 0, sizeof(XmodemBuf));
       bXmodem128Start();
  }
}

5.开始测试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bXmodem128Init(XmodemCallback, XmodemSendByte);
   while(1)
  {
       bExec();
       if(XmodemFlag)
      {
           XmodemFlag = 0;
           bUtilDelayMS(100);
           bHalUartSend(B_HAL_UART_1, XmodemBuf, strlen((const char *)XmodemBuf));
      }
  }
}

6.测试结果

楼主:
Ymodem实验
通过按键启动传输,最后将传输的内容和文件名打印出来。
1.配置开启Ymodem

2.定义串口空闲回调
把数据给到Xmodem功能模块解析
void bHalUartIdleCallback(uint8_t no,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f(no == B_HAL_UART_1)
  {
       bYmodemParse(pbuf, len);
  }
}

3.定义Ymodem回调及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XmodemCallback(uint8_t t, uint16_t number,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static uint16_t index = 0;
   if(pbuf == NULL)
  {
       YmodemFlag = 1;
  }
   else
  {
       if(t == YMODEM_FILENAME)
      {
           memcpy(YmodemName, pbuf, len);
           index = 0;
      }
       else
      {
           memcpy(&YmodemBuf[index], pbuf, len);
           index += len;
      }
  }
}

void YmodemSendByte(uint8_t c)
{
   bHalUartSend(B_HAL_UART_1, &c, 1);
}

4.修改按键回调内容
void bButtonCallback(void *p)
{
   flex_button_t *btn = (flex_button_t *)p;
   b_log("id: [%d] event: [%d] repeat: %d\n", btn->id,btn->event,btn->click_cnt);
   if(btn->event != FLEX_BTN_PRESS_CLICK)
  {
       return;
  }
   if(YmodemFlag == 0)
  {
       memset(YmodemBuf, 0, sizeof(YmodemBuf));
       memset(YmodemName, 0, sizeof(YmodemName));
       bYmodemStart();
  }
}

5.开始测试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bYmodemInit(XmodemCallback, YmodemSendByte);
   while(1)
  {
       bExec();
       if(YmodemFlag)
      {
           YmodemFlag = 0;
           bUtilDelayMS(100);
           bHalUartSend(B_HAL_UART_1, YmodemName, strlen((const char *)YmodemName));
           bHalUartSend(B_HAL_UART_1, YmodemBuf, strlen((const char *)YmodemBuf));
      }
  }
}

6.测试结果

楼主:
OLED+GUI实验
OLED12864是I2C接口,使用HC32L136硬件I2C整了半天没有驱动成功,转为用BabyOS提供的模拟I2C模块(b_util_i2c.c .h)。
1.配置开启GUI

2.修改b_hal.c硬件接口
  1. ///<OLED
  2. #define HAL_OLED_I2C                   B_HAL_I2C_1
  3. #define HAL_OLED_I2C_ADDR               0X78

3.修改硬件抽象层I2C部分
int bHalI2C_MemWrite(uint8_t no, uint8_t dev_addr, uint16_t mem_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nt retval = 0;
   int i = 0;
   switch(no)
  {
       case B_HAL_I2C_1:
           for(i = 0;i < len;i++)
          {
               bUtilI2C_WriteData(I2C_IO_1, dev_addr, mem_addr, pbuf[i]);
          }
           break;
       case B_HAL_I2C_2:

           break;
       case B_HAL_I2C_3: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tval;
}

4.注册OLED设备
  1. B_DEVICE_REG(OLED, bOLED_Driver, "oled")

5.开始测试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bGUI_Init(OLED, -1);
   UG_PutString(0,0,"BabyOS");
   UG_PutString(0,20,"HC32L136");
   UG_DrawCircle(64, 32, 30, 0xff);
   while(1)
  {
       bExec();
  }
}

6.测试结果

网友A:
喜欢有代码分享的

网友B:
太好了  正需要

网友C:
不错不错 能用的上

楼主:
UTC+RTC实验

     在MCU做通讯或者记录时间的应用场景中,一般采用32位的UTC来表示时间,BabyOS里面有个功能模块是b_mod_utc,这个是UTC2000,当数值为0时表示2000-1-1 0:0:0 下面初始化RTC,设置时间为起点时间。
1.配置开启UTC

2.初始化RTC
void InitRTC()
{
   stc_rtc_config_t stcR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RtcConfig);

   stcRtcConfig.enClkSel = RtcClk32768;
   stcRtcConfig.enAmpmSel = Rtc24h;
   stcRtcConfig.pstcIrqCb = NULL;
   stcRtcConfig.bTouchNvic = FALSE;
   Rtc_Init(&stcRtcConfig);
   Rtc_EnableFunc(RtcCount);

}

3.定义设置和获取时间函数
#define BIN2BCD(n)     ((((n) / 10) << 4) | ((n) % 10))
#define BCD2BIN(n)     (((n) >> 4) * 10 + ((n) & 0xf))

void RTC_Write(uint32_t utc)
{
   bUTC_DateTime_t bdt;
   stc_rtc_time_t dt;

   bUTC2Struct(&bdt, utc);

   dt.u8Year = BIN2BCD(bdt.year - 2000);
   dt.u8Month = BIN2BCD(bdt.month);
   dt.u8Day = BIN2BCD(bdt.day);
   dt.u8DayOfWeek = BIN2BCD(bdt.week);

   dt.u8Hour = BIN2BCD(bdt.hour);
   dt.u8Minute = BIN2BCD(bdt.minute);
   dt.u8Second = BIN2BCD(bdt.second);
   Rtc_WriteDateTime(&dt, TRUE, TRUE);
}

void RTC_Read()
{
   stc_rtc_time_t dt;
   Rtc_ReadDateTime(&dt);
   b_log("%d-%x-%x %x %x:%x:%x\r\n", 2000 + BCD2BIN(dt.u8Year), dt.u8Month, dt.u8Day,
               dt.u8DayOfWeek, dt.u8Hour, dt.u8Minute, dt.u8Second);
}

4.开始测试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InitRTC();
/************************************************************************/
   bInit();
   bButtonInit();
   bTraceInit("HC32L136K8TA");
   RTC_Write(0);
   while(1)
  {
       bExec();
       BOS_PERIODIC_TASK(RTC_Read, 1000);
  }
}

6.测试结果

楼主(2020-06-04):
动态调参实验
     在做项目中,某些参数我们要在系统运行时进行调试,那么BabyOS基于bShell增加了这一项功能。使用非常非常简单。
1.配置开启调参功能

2.注册调参对象
uint8_t test_param = 0;        //调节test_param
void TestParam()
{
   if(test_param == 15)
  {
       b_log("hello\r\n");
  }
}

bPARAM_REG_INSTANCE(test_param, 1);   //注册test_param至调参模块

3.启用Shell功能
bShellInit();   //初始化

void RxIntCallback()
{
   uint8_t tmp;
   tmp = Uart_ReceiveData(UARTCH0);
   bShellParse(&tmp, 1);   //中断收到的数据给shell解析
}

4.开始测试
uint8_t test_param = 0;
void TestParam()
{
   if(test_param == 15)
  {
       b_log("hello\r\n");
  }
}

bPARAM_REG_INSTANCE(test_param, 1);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InitRTC();
/************************************************************************/
   bInit();
   bShellInit();
   while(1)
  {
       bExec();
       BOS_PERIODIC_TASK(TestParam, 10000);
  }
}

5.测试结果

楼主:
BabyOS_Example使用bFS功能模块
BabyOS提供了FatFS和LittleFS,同时SPIFLASH驱动使用了SFUD开源代码。关于这几个第三方代码,想进一步了解的可以去对应的仓库。下面主要是介绍如何使用。

添加b_drv_spiflash驱动添加b_hal_spi硬件抽象层
int bHalSPI_Send(bHalSPINumber_t spi,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nt i = 0;
   uint8_t tmp;
   if(pbuf == NULL)
  {
       return -1;
  }
   switch(spi)
  {
       case B_HAL_SPI_1:
           Spi_SetCS(Spi0,FALSE);
           for(i = 0;i < len;i++)
          {
               Spi_SendReceiveData(Spi0, pbuf[i], &tmp);
          }
           Spi_SetCS(Spi0,TRUE);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int bHalSPI_Receive(bHalSPINumber_t spi,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nt i = 0;
   if(pbuf == NULL)
  {
       return -1;
  }
   switch(spi)
  {
       case B_HAL_SPI_1:
           Spi_SetCS(Spi0,FALSE);
           for(i = 0;i < len;i++)
          {
               Spi_SendReceiveData(Spi0, 0xff, &pbuf[i]);
          }
           Spi_SetCS(Spi0,TRUE);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取消引脚定义的注释(b_hal.h内)
  1. ///< SPIFLASH
  2. #define HAL_SPIFLASH_QSPI_EN           0
  3. #define HAL_SPIFLASH_TOTAL_NUMBER       1
  4. #define HAL_SPIFLASH_IF                 {{B_HAL_QSPI_INVALID, B_HAL_SPI_1, {B_HAL_GPIOA, B_HAL_PIN4}},}

配置b_config.h
注册设备(b_device_list.h)
  1. B_DEVICE_REG(SPIFLASH, bSPIFLASH_Driver[0], "flash")

初始化FS并运行测试程序
int32_t main(void)
{
/*******************************************************************MCU Init**/
   InitClock();
   InitGPIO();
   InitUart();
   InitSPI();
   InitRTC();
/************************************************************************/
   bInit();
   bShellInit();
   bFS_Init();
   bFS_Test();
   while(1)
  {
       bExec();
       BOS_PERIODIC_TASK(TestParam, 10000);
  }
}

测试用的FLASH型号是(W25X16AV),这个型号SFUD不支持。可以看到如下打印:
W:sfud_init 126 Start initialize Serial Flash Universal Driver(SFUD) V1.1.0.
W:sfud_init 127 You can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n https://github.com/armink/SFUD .
W:read_jedec_id 871 The flash device manufacturer ID is 0xEF, memory type ID is 0x30, capacity ID is 0x15.
W:read_sfdp_header 122 Error: Check SFDP signature error. It's must be 50444653h('S' 'F' 'D' 'P').
.....

添加设备信息至SPIFLASH设备表:
//sfud_flash_def.h
#define SFUD_FLASH_CHIP_TABLE                                                                                       \
{                                                                                                    \
.......
{"W25X16AV", SFUD_MF_ID_WINBOND, 0x30, 0x15, 2L*1024L*1024L, SFUD_WM_PAGE_256B, 4096, 0x20},                    \
.......
}
#endif
实验效果:
FS的测试程序是通过文件的方式记录启动次数

BabyOS master分支 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