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开发板上电检测不到串口

楼主(2020-04-11):
买了一块 Nucleo-F446RE 开发板,但是发现上电检测不到串口,弄了几天,驱动重装了也不行,请问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驱动应该不对,彻底卸载后重装驱动。

楼主:
nucleo-f303re这块板子能识别出来,只是这块板子在测电机参数时总是报时间超时

网友B:
会不会还有其他情况?

网友C:
446这个板子的背后有一个电阻他没焊接 你短接上才能收发数据

网友D:
板载ST-LiNK 会虚拟出一个串口

楼主:
去ST 中文官网下载安装一个就好了

楼主:
是的,但是F446re这块板子就是不能检测到虚拟串口

楼主:
已经装了几次了

楼主:
换了一块板子,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