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K80的AD采样问题

楼主(2020-04-11):
最近在学习PIC18F66K80这款芯片,遇到几个ad采样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首先想问一下这款芯片的ADC,要怎么配置可以采到负的输入呢?

另一个就是这个符号位怎么是未定义位呢?读取的时候无论正负都是读为0吗?

网友A:
RA2/VREF-/AN2 引脚上接负基准电压
可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2/VREF-/AN2 引脚上接负基准电压
可以测试下

你好,感谢解答。
现在的问题负的采样值会打乱软件的时序,就是不需要负的电压,负的电压视作0就行了。一个是没法确定什么配置下会检测到负电压;另一个,之前想在软件层面把符号位显示为负的采样值直接清零,但是在读取符号位寄存器的时候不顺利,没法正常读取。

网友B:
负是相对的,是差值可以为负,但输入不能为负

A-B结果可以为负,但A,B本身还是必须大于等于0(实际可以略小于0,一般在-0.1V以内)

确实有可以直接采集负电压的ADC,但一般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是相对的,是差值可以为负,但输入不能为负

A-B结果可以为负,但A,B本身还是必须大于等于0(实际可以略 ...

你好!
想问一下,如果出现输入为负的情况,转化之后的数字量是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想问一下,如果出现输入为负的情况,转化之后的数字量是0吗?

这要看ADC输出码格式,一般是输出负码,也就是输出码是有极符号数,

输入PIN都是有嵌位保护的,输入负电压过大会自动限制的,可以输入一点负电压其实是嵌位电路还没有到达门槛电压,

输入正电压也是一样的

所有这些手册都会明确说明的,仔细看手册

网友C:
可以接负的电压基准?

网友D:
我去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