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关于信号处理的问题,暂时不知道怎么入手,还请解答啊

楼主(2020-04-11):
自己做的一个转速传感器,通过示波器采集到的信号是正弦波,存在噪声和直流分量,想用labview做信号处理滤波什么的,最后输出一个转速的值,还不知道怎么入手,想知道设计程序的大概流程是怎样...
附件是通过示波器采集的信号数据

网友A:
你可以用MedianFilter滤波进行处理,然后再截取中间几个完整波形测量信号周期,根据速度传感器测试轮的齿数倒算转速。
下图是MedianFilter处理后结果显示。为方便查看,滤波后的信号幅值被乘以2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MedianFilter滤波进行处理,然后再截取中间几个完整波形测量信号周期,根据速度传感器测试轮的齿数 ...

你好,这个数据是怎么导入labview的啊,这个就是完整的程序图么..这个能完成实时处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数据是怎么导入labview的啊,这个就是完整的程序图么..这个能完成实时处理么, ...

1、xlsx数据处理
可以使用ActiveX技术,通过Automation连接Excel,将数据读入到Labview代码里。
但是这个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你采样的时候不需要把数据保存成excel格式,可以直接保存在内存里,实在要保存为文件的话,也有很多选择,例如文本、delimited spreadsheet、TDM、TDMS,这些文件读写操作都有现成的VI,非常方便,效率也比excel高。
2、实时处理
架构好你的软件,把采样和数据处理采用多线程并行处理,是可以达到你要的“实时”处理效果的。可以参考LabView示例程序里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架构的内容。
3、其它
从excel数据看,你的采样频率和采样数都可以降低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B:
可用软件实现施密特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