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FPGA开发的食物放射污染仪器

楼主:
    在核辐射突发事件发生时,核污染可通过水、空气等媒介进行传播,残留时
间长且难以完全消除,不仅会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直接伤害,而且会对周遭的
上壤、水源和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进而对国家或地区的食品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加强核事故区域食品放射性检测是确保人员健康、保持社会稳定、防止恐慌性食
品抢购、防止人员恐慌性迁徙的重要工作。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依托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围绕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后,受污染食品的丫放射性活度检测为核心,开展了丫能谱测
量和活度计算的研究,设计了核应急食品放射性污染探测系统。本文主要研究内
容及成果如下:
    1}结合丫能谱的测量原理,深入研究丫射线探测、核信号采集、能谱成形、
能谱传输、能谱分析、能量和效率刻度和活度计算等关键技术,提出了一体化的
设计方案,设计了核应急食品放射性污染探测系统。
    2)设计了丫能谱测量的硬件电路,选用探测效率高、能量分辨率较好、使
用方便的碘化钠探测器对受污染食品发出的丫射线进行探测,经过前置放大,信
号调理,程控放大和抗混叠滤波后,经高速ADC进行采样,采用XILINX公司
的Spartan 3E系列FPGA作为主控芯片,SPI总线方式进行通信,完成了对核信
号的采集和传输。其中,对FPGA进行内部硬件电路开发,设计了信号采集电路、
数字化脉冲峰值甄别电路、能谱成形电路、SPI读写控制电路、通信控制电路,
实现了核脉冲信号到能谱的处理。
    3)设计了丫活度计算的硬件和软件,采用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
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M3内核的STM32F103VCT6作为
主控芯片。制订了STM32和FPGA的通信协议,实现了STM32和FPGA的通
信、能谱数据的实时传输。PC经串口从STM32读取谱数据,然后向STM32写
入能量刻度值和效率刻度值。将从FPGA读取的能谱数据经过谱光滑模块、峰值
提取及峰边界确定模块、核素识别模块、净峰面积及活度计算模块后,将活度在
TFT320240的液晶屏上显示。
    4)系统测试,对前置放大器、主放大器和程控放大器等各级信号调理电路
的模拟核信号进行测试,验证各级模拟电路是否正常工作。通过ChipScopePro
逻辑分析仪实时显示ADC采集的核脉冲信号、脉冲峰值甄别模块输出的脉冲峰
值信号、能谱成形模块的谱数据,保证了FPGA内部硬件电路的稳定性。STM32
从FPGA读取的能谱数据进行液晶显示,确保通信模块正常工作。在此基础上开
展实验研究,对Cs-137放射源进行测量,表明系统能够用于核应急食品放射性
污染的探测。

楼主(2020-04-12):
    核应急食品放射性污染快速检测仪的硬件电路,主要包括探测器前置放大电
路、主放大电路、程控放大电路、抗混叠滤波电路、高速ADC信号采样电路、
FPGA信号处理电路、STM32信号处理电路、串行通信接口和TFT液晶显示电
路等组成,来完成核信号的探测、采集、能谱成形、能谱传输、能谱分析、效率
刻度和能量刻度、能谱及活度显示等功能。

网友A:
这个需要放射元素吗?感觉这个开发过程有些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放射元素吗?感觉这个开发过程有些危险啊。。。

一起学习学习吧!

楼主:
    探测器前置放大器出来的信号的幅度大约为0-2V之间,设计信号调理电路
主要是对前置放大器出来的信号进行放大和方向的调整,以满足后续电路的需要。
本文采用两个放大电路,分别是负向放大和正向放大,当前置放大器输出的信号
为正向时,可以选择负向放大的主放,当前置放大器输出的信号为负向时,选择
正向放大的主放,以满足后续的程控放大负向输入的要求。本文选用AD8065作
为放大器,它具有低噪声、宽带宽、高输入阻抗、高压摆率等优点,保证对于高
速核信号的放大不失真。

网友B:
这个帖子很不错啊!!!关键是想看看 STM32 FPGA 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楼主:
    DAC0832的第1脚CS引脚是片选信号引脚,低电平有效;第19脚ILE引
脚是输入锁存使能引脚,高电平有效;第2脚WR1引脚,低电平有效,在CS
为低电平,ILE为高电平时,WR1引脚置0时,将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写入输入
锁存器,WR1引脚置1时,输入锁存器中的数据锁存;第17脚XFER引脚是传
输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第18脚WR2引脚,低电平有效,在XFER为低电
平时,WR2引脚置0时,将输入锁存器中的数据传给DAC寄存器;第7, 6, 5,
4, 16, 15, 14, 13引脚是数据输入引脚;第8脚是参考电压输入引脚;第11
和12号引脚是电流输出引脚,其中Iout 1=(V REF/ 15 K) * C Digital Input/25 6
Ioutl=(VREF/15K)* C C 256-Digital Input ) /256;第9脚R。引脚是反馈电阻引脚。
    DAC0832内部有一个R-2R梯形电阻网络,在梯形网络中,D7-DO作为开
关,D7-DO的值不同,UREF和LOUT 1之间的阻值就会不同。如图3-9所示,当D7-DO
全为1时,UREF和LOUT 1之间的阻值为R=15KS2,当D7-DO全为0时,UREF和LOUT 1
之间是断开的,电阻是无穷大的。引脚R}与IouTl通过电阻R}相连接的。利用
这个,设计了程控放大电路,程控放大电路是以FPGA作为微控制器,DAC0832
和运放LF356组成的程控放大为核心,实现增益持续可调。电路图如图3-10所
示。

网友C:
难点在于FPGA那部分,也就是数字多道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点在于FPGA那部分,也就是数字多道部分

这位仁兄 你说到点上了

楼主:
    Spartan 3系列FPGA C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s)是XILINX公司专
门为满足像消费电子产品等所要求的大容量、低成本电子器件而设计的。首次在
工业上使用90nm技术,是其性价比更高,开启了可编程逻辑阵列的新**。
Spartan 3E系列FPGA在Spartan 3系列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功能,提高了系统的
性能,进一步减少了成本。本文采用Spartan 3E XC3SSOOE作为数字多道模块的
主控芯片,内部资源如图3-15 0
    FPGA外围电路主要有电源电路、外部晶振电路、配置电路、JTAG下载线
接口电路等。
    FPGA正常工作需要3路电源,分别是VCCINT(内部电源)、VCCAUX(辅
助电源)和VCCO(输出驱动电源),VCCINT为1.2V } VCCAUX为2.5V } VCCO
可以根据IO电平标准不同而不同,本文选择3.3V。由正SV电压通过1.2V稳压
芯片、2.5V稳压芯片和3.3V稳压芯片分别产生1.2V, 2.5V和3.3V电压,给FPGA
供电。

网友D:
现在这个必须用 FPGA 来做吗?我对FPGA不是很了解。。。 使用STM32F7 也不行吗?

网友D:
X3系列是比较古老了啊 现在最好也得使用spartan 6 或者ZYNQ 直接搞定吧!!!

楼主:
关于STM32F103 和FPGA之间的连接:

楼主:
    采用SOMHz的外部有源晶振为FPGA提供时钟,同时,FPGA需要向ADC
提供40MHz的采样时钟,向内部的脉冲峰值甄别模块提供40MHz的时钟,
TDRAM的PORT A端口需要40MHz的时钟信号,PORT B端口采用SMHz的时
钟信号输出谱数据,对于SPI模块,同样采用SMHz的时钟来对SCLK时钟进行
采样,控制数据的传输。这就需要通过分频、倍频产生40MHz和SMHz的时钟。
    在Spartan 3E器件,自带DCM_SP数字时钟管理器,CLKIN是时钟输入,
CLKFX是通过分配、倍频后产生的时钟输出,CLKDV是时钟分频后的时钟输
出,CLK2X表示的是输入时钟两倍倍频后的时钟输出,CLKO, CLK90, CLK180,
CLK270表示时钟不同相移后的时钟输出。为了产生40MHz和SMHz的时钟,
需要先将输入时钟4倍频,然后5分频,产生的CLKFX时钟即是40MHz的,
同时将输入时钟产生10倍分频,产生CLKDV时钟即是SMHz o

网友D:
这个写的很详细了!!!!

楼主:
    STM32作为主机与FPGA采用SPI通信方式进行通信,STM32F103VCT6
有两个SPI接口,本文中采用SPI2接口。SPI2接口的时钟相位与极性与FPGA
中SPI模块保持一致,即CPHA=0 } CPOL=0。每个数据帧为16位,数据传输时,
高位在前。采用全双工模式进行通信。

楼主:
    STM32通信协议流程如图5-4所示,首先对STM32进行初始化和使能之后,
向从机发送“能量刻度”命令,然后主机等待接收从机的应答信号,收到从机应答
信号后,向从机发送能量刻度值,完成能量刻度后,向从机发送“开始测量”命令,
然后等待接收从机的应答信号,收到从机应答信号后,表示从机已经开始测量丫
射线的能谱,主机向从机发送要求“传输能谱”的命令,然后开始接收能谱数据,
并将能谱数据进行显示,接收完后,进行0.5秒钟延时,再次向从机发送要求传
输能谱的命令,直到测量时间结束,发送“停止测量”命令,停止测量。规定Oxf000
为“能量刻度”命令,OxOf00为“开始测量”命令,0x00 f 0为要求“传输能谱”命令,
0x000 f为“停止测量”命令。

楼主:
PC机与串口通信,实现仪器的效率刻度和能量刻度。
STM32发送命令,STM32接收到数据后,判断命令是“
首先,PC机经串口向
量刻度”命令,还是“效

率刻度”命令,如果是“能量刻度”命令,给PC机发送收到“能量刻度”命令的应答
信号,再次等待接收数据,将再次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能量刻度寄存器里。如果
是“效率刻度”命令,给PC机发送收到“效率刻度”命令的应答信号,再次等待接
收数据,将再次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效率刻度寄存器里。
    如果再次测量时,能量刻度值和效率刻度值保持不变,那么即不需要再次通
过串口向STM犯发送能量刻度值和效率刻度值,这就需要STM犯在断电,再次
上电后,能量刻度寄存器和效率刻度寄存器里的值保持不变。本文中,将能量刻
度寄存器和效率刻度寄存器里的值保存到FLASH中,其擦写过程如下图。

网友E:
在这里用的fpga 可以用dsp进行替代吗

网友F:
通过采集什么进行测量呢

网友G:
说实话没看太明白

网友H:
有些高深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