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有能力防控全球新冠疫情二次爆发

楼主(2020-04-12):
http://sh.sina.com.cn/news/m/2020-04-11/detail-iircuyvh7210897.shtml

硬核医生张文宏:国内疫情是否会反复 是否需要全面核检
2020-04-11 18:28人民日报评论(1人参与)

A-A+

  原标题:“硬核”医生张文宏:如果隐藏病例数,武汉敢打开吗?

  4月11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教授,在上海接受人民日报新媒体专访。
  国内疫情还会出现反复吗?复工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是否需要进行全面核酸检测筛查无症状感染者?一起关注这位“硬核”医生怎么说。
  ●国内疫情还会出现反复吗?

  传染病只要终止传播,是很容易控制的。我之前预测的“最好的情况”发生了,那就是国内疫情完全得到了控制。但我的预测也有错误,因为最糟糕的情况也发生了,疫情正在全世界蔓延,而且没有得到控制。
  现在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复杂到很难去判断国际上什么时候结束,很难判断国际上的疫情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因此,国内的疫情防控好,不代表没有风险。风险就是输入,输入有时候会是很隐蔽的,如果管控不好就会有问题。

1 2 3 4 下一页

楼主:
硬核医生张文宏:国内疫情是否会反复 是否需要全面核检
2020-04-11 18:28人民日报评论(1人参与)

A-A+

  ●中国病例数相对较少是因为有隐藏病例?

  传染病有个特点,病例藏不住。
  国外有很多媒体说中国的病例数这么少,上海这么少,有没有把病人给藏着掖着?上海2月9号开始复工,现在复工都两个月了,如果藏了很多病例在那里,很简单,我今天接受采访谈话就不敢不戴口罩。如果藏着掖着很多病例,武汉敢打开吗?不可能的。
  ●复工复产过程中,最可能有风险的环节是什么?
  中国是全世界现在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国家,我们不复工复产是没天理的。
  复工复产一定有人在一起聚集生活、聚集工作,这个就是风险。我建议复工复产以后,一些基本的健康措施要保留。比如人群聚集时要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戴口罩是社交距离的延伸。
  目前风险最大的环节是吃饭,这是一个要去口罩的环节,一起吃就容易感染。解决方法就是不要在食堂聚集,要么打包回来单独吃,要么分批次去食堂吃。至少保持一个原则,不许一起吃饭。外出就餐也要注意保持距离和分餐,或者用公筷。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楼主:
硬核医生张文宏:国内疫情是否会反复 是否需要全面核检
2020-04-11 18:28人民日报评论(1人参与)

A-A+

  ●学生开学之后可能会带来聚集性疫情吗?

  第一要充分评估风险,第二要做好预防措施,第三不要太耽搁学业,分批精准地进行复工复学。
  复学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一旦复学有人传播,就是校内传播。这就有个轻重缓急的次序,要中考的、要高考的先复学。如果初三、高三复学两个礼拜之后没事,那就能说明风险可控,慢慢地让其他年级的复学。
  相比起来,大学生就不是很着急,可以通过网络教学的形式完成教学内容。一些需要做实验的专业或者一些学校可以逐步先复学。
  ●有必要全面核酸检测来筛查无症状感染者吗?
  有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武汉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同时就一定会存在很多有症状感染者。上海目前没有确诊病例,所以我倒推上海没有无症状感染者。同样,只要看到武汉没有新发确诊病例,我就认为这是安全的,因此不需要、也不可能给每个武汉人做核酸检测来筛查无症状感染者,有些建议要考虑操作的可行性。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我觉得再过两到四个星期,如果在武汉重启以后没有产生有症状的人,没有产生更多疫情,就可以不讨论无症状感染者这个问题了。
  ●天气慢慢回暖,病毒会消失吗?
  一些赤道周围的国家,气候热得不得了,病例数却成倍上升,所以不要迷信温度会把新冠病毒控制住。
  不过,天气热了,病例数是会下降的。一是病毒不耐热,夏天温度高了,病毒的复制速度就慢了;二是夏天尽管会开空调但是也开窗通风,通风是防控最好的办法;三是随着气候变热,经过此前非常严格的防控,疫情得到控制;四是经过这段时间的防控,老百姓已经养成比较好的卫生习惯,所以病例数会下降。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楼主:
硬核医生张文宏:国内疫情是否会反复 是否需要全面核检
2020-04-11 18:28人民日报评论(1人参与)

A-A+

  ●五一出行是否是明智的选择?
  我个人觉得非常矛盾,大家都希望热闹一下、激活经济,但也担心人群聚集导致疫情扩散。五一最好的活动是室外旅游为主,人多的时候要戴口罩,最怕的是吃饭的地方,不妨“自带干粮”在宾馆房间里自己吃饭。
  政府要做好防控工作,每个人自己也要做好防范准备,旅游过程中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旅游是可以启动的。
  ●怎么看待群体免疫?
  流感是每年全球都会大流行的疾病,但从来没有说流感成了群体免疫,第二年依然要接种流感疫苗。通过一次的大流行,根本达不到群体免疫,历史上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传染病是用群体免疫来消除的,全都是通过疫苗,疫苗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此外,群体免疫会带来极大的灾难,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比流感要高得多。在一些落后国家如果不加以控制,会造成大量死亡并向周围蔓延,最后没有人能够脱身。
  ●何时能有特效药和疫苗
  我和国际专家做过讨论,对在短期内研制出来新药不要抱太高期望。无论是药物还是疫苗上市,都有非常严格的流程,需要足够的时间。
  大家关注的瑞德西韦这个药,重症病人用药后死亡率是13%,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高的。它的疗效可能是有的,但是还不足以称为“神药”。
  疫苗的研发有很高的要求,要做安全性和疗效的试验,这几步下来,如果按正规的时间来走都要一到两年。按我们现在的做法,最快也得一年以后。一年以后,还要根据当时的一些疫情情况判断,病死率情况是高或低,疫苗的防护作用有多强,以及疫苗的不良反应有没有,才会决定打不打它。疫苗非常重要,但在研制成功之前,我认为疫情看起来终止不了
  ●新冠疫情还有全球二次爆发的可能性吗?
  新冠疫情在全球二次爆发的风险是存在的。我们到了夏天,南半球就是冬天,病毒会互相输送,疫情可能还是中断不了。不过,按中国目前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来看,我们是有能力进行防控的。

上一页 1 2 3 4

为什么不能禁止大家五一出游呢

网友A:
先提高自己免疫系统在说把,,,,,,,,,,,,,,,,,,,,,,,,,,,,,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锻炼了

网友B:
如果能确认病毒2周或者3周自然消失,那么这种病毒靠隔离就能解决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核医生张文宏:国内疫情是否会反复 是否需要全面核检                2020-04-11 18:28人民日报评论(1人参与)                                      ...

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疫情还没完全结束,就搞这种开学的大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