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芯片导入S2p模型

楼主(2020-04-12):
在应用ADS2013进行设计时发现没有自己的芯片模型,于是便寻找芯片的数据手册,下载了datasheet文件,接下来应如何将这个文件的内容转为S2p文件,然后导入软件里呢

楼主:
那我这个S2P文件该去哪里下载,或者像那个ATF54143芯片的zap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S2P文件该去哪里下载,或者像那个ATF54143芯片的zap文件
方法有三种:
法一:从ADS工具栏"Display Component Library List"中寻找;
法二:若"Display Component Library List"中没有,到所有器件公司寻找S2P文件;
法三:若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能找到S2P文件,可以自行编写S2P文件,具体模板可以双击利用Data Items 中的N端口模型,双击打开对话框,可以仿照Copy templates中的模板进行编写。

要是选用的器件,可以在器件的网站上去下载;要是自己在ADS或者HFSS等场、路软件里仿真的,直接从软件里导出来就可以了。
一般的元器件的datasheet上面就有,格式你可以安装一下microwave office。在安装文件夹里头搜一下.s2p就可以搜到一些s2p文件了,照着格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可能都会要积分的,哈哈,去碰碰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