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过busbound观测没有发出去

楼主(2020-04-12):
下了一个usb_hid.rar,就是网上很常见的 STM32F105/107版本源码,功能是接收到的usb数据回发出去。我下载到板子中已经可以被PC识别,而且接收到了数据,但是回发的时候通过busbound观测没有发出去

楼主:
仿真发现USB_SIL_Write已经成功调用,但是EP1_IN_Callback没有进。板子中PA9~PA12连接USB,PA9为电源。

网友A:
感觉上是什么地方没配对

楼主:
我现在跑的例子从代码上看也是这个金龙开发板例程上改的。从原来的5键控制pc鼠标改为接收到数据后自动回发。既然可以板子可以被pc认出而且接收数据成功,应该是**不离十了

网友B:
那为什么发送不行

网友C:
描述符配置的问题

网友D:
都能收到,说明硬件没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个新问题,我在这个基础上想加上FreeRTOS-9.0系统,只添加一个usb监听任务(收到什么就回发)。运行时发现,如果USB不连接PC是可以调度的,一旦连接PC,则调度器都不调度了

网友E:
怎么知道都不调度了

楼主:
vTaskDelay出去以后就再没执行过

网友F:
难道USB HID与FreeRTOS系统里有什么地方冲突吗?

网友G:
是谁做主机的事情吧

网友H:
什么意思,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I:
能说的明确点么?刚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