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肺炎,戴口罩真的有用吗?

楼主(2020-04-12):
如果没有病毒飞到你这里,戴不戴都没作用。
如果病毒飞过来,本来可能掉在脸上,未必传染,如粘在口罩上,口罩用一天,呼吸无数次,感染概率大增。
病毒掉进嘴里,鼻孔里才有感染概率,口罩面积比口鼻面积要大,粘上病毒的概率要大得多,所以戴口罩,我觉得会增加感染概率。

网友A:
现在的口罩都是一次性的口罩,用完就扔,口罩的销售量还是很大的,生产厂家还需要多生产

网友B:
一次性口罩主要是防止病毒扩散。比如一个携带者,戴了口罩就能大大降低传染概率。

网友C:
不要你觉得,你觉得没用,要懂王觉得。懂王现在都开始到处搞口罩,让美帝戴口罩了。建议楼主把你的研究成果告诉懂王,让美帝不用戴什么口罩了,也不用抢了,做了,都没用

网友D:
如果照楼主的说法,那医生也不该戴了,因为医用口罩沾染的更多。。。

拿电工熟悉的EMC三要素类比:干扰源、敏感器件、干扰耦合路径,传染病也有三要素:传染源、易感人群、传染途径。其实较劲都是跟这三要素较劲。口罩就像给电子设备的干扰源或者敏感器件加屏蔽罩,在阻断干扰路径(传染途径)上显然是有用的。

网友E:
看概率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照楼主的说法,那医生也不该戴了,因为医用口罩沾染的更多。。。

拿电工熟悉的EMC三要素类比:干扰源 ...

我也是这样想的,戴口罩没用的话医生还费那么大劲带口罩,是不是看灯塔国不戴就觉得没用?可是灯塔国现在倡导出门要挡住口鼻。

网友F:
你高兴就好。

网友G(点评):
这话回复的比较好,比较高深啊 !

网友H:
防止带毒之人说话打喷嚏喷口水出来害人

网友I:
正确佩戴口罩是可以起到防护作用的。
只是正确佩戴很难。

但即使是不正确的佩戴,也可以减少病人的病毒扩散。

网友J:
懂王天生就懂新冠,不用戴口罩。

网友K:
现在戴不戴口罩已不是卫生健康问题,

网友L:
那你就不用带嘛,多唱唱生日歌就好了。

网友M:
戴口罩还是有用的,如果别人都戴口罩,那么你就可以不戴了,但是人人都不戴口罩你就要戴了,不带你不怕么,傻孩子。

网友A(点评):
现在马路上很多人都摘掉了,吓人呢

网友A:
其实,真的,只是增加点自信心,真的说不好,用处肯定是有,效果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