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特点

楼主(2020-04-12):
大家讨论下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特点

网友A:
接口方便。DSP系统与其他以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系统或设备都是相互兼容的,与这样的系统接口以实现某种功能要比模拟系统与这些系统接口要容易得多

网友B:
编程方便。DSP系统中的可编程DSP芯片可使设计人员在开发过程中灵活方便地对软件进行修改和升级

网友C:
稳定性好。DSP系统以数字处理为基础,受环境温度以及噪声的影响较小,可靠性高;

网友C:
这两个电阻基本上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D:
精度高。16位数字系统可以达到10^(-5)的精度

网友E:
可重复性好。模拟系统的性能受元器件参数性能变化比较大,而数字系统基本不受影响,因此数字系统便于测试、调试和大规模生产;

网友F:
集成方便。DSP系统中的数字部件有高度的规范性,便于大规模集成。

网友G:
当然,数字信号处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对于简单的信号处理任务,如与模拟交换线的电话接口,若采用DSP则使成本增加。

网友H:
DSP系统中的高速时钟可能带来高频干扰和电磁泄漏等问题

网友I:
是啊,而且DSP系统消耗的功率也较大。

网友J:
嗯,此外,D SP技术更新的速度快,数学知识要求多,开发和调试工具还不尽完善。

网友K:
虽然DSP系统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其突出的优点已经使之在通信、语音、图像、雷达、生物医学、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许多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网友L:
编程比较好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