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IFO接收器操作中断方式

楼主(2020-04-12):
在使用TL16C550时,如果要使用FIFO接收器中断方式操作。是否只要设置FIFO控制寄存器FCR和中断使能寄存器IER为如下(波特率和数据格式已设置好):
FCR=0x01;
IER=0X01;

网友A:
楼主神马问题啊?

网友B:
是啊,都看不出来

楼主:
只要TL16C550的SIN引脚有数据输入,便会进入接收中断呢??

楼主:
还有我看资料写着,FCR的最高两位是设置接收器FIFO触发电平的。如下表:

位7   位6      接收器FIFO触发电平
0     0              01
0     1              04
1     0              08
1     1              14

我想问一下,接收器FIFO触发电平怎么会是01,04,08,14呢?

网友C:
我在想是不是指FIFO里有01,04,08或14个字节的数据时,就产生中断呢?

网友D:
或者到达你设置的04,08等数据个数产生中断,或者产生超时中断

网友E:
具体要看你都开放什么中断类型

网友E:
嗯,有些是不可屏蔽中断,具体可参照中断寄存器定义。

网友F:
那里写的就是字节数啊:BYTES,可以用来设置每次接收数据的个数啊。

网友G:
用FIFO接收器中断方式操作的比较好,比较普遍的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为什么还在结尾加E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