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属性设置

楼主(2020-04-12):
(图片)

网友A:
啥问题还是没看出来

网友B:
debug模式下怎么样呢?

楼主:
用到指针的地方都是警告!!

网友C:
只要编译没问题,不用理会这些实时语法解析器提示的错误

网友D:
我一般会把两个实时提示关掉

楼主:
我的IDE和你这个不太一样,没改项目属性之前编译器都帮我优化了,现在不加const就报警

网友E:
赶快升级ide和编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