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PLAB XIPE时出错

楼主(2020-04-12):
      求助论坛里的大神,安装MPLAB XIPE 时提示“ 警告-无法安装某些模块 ” ,等于该模块(XIPE)无法运行,忘朋友们支支招,谢谢!

楼主:
多次安装无效,使用的时WIN7  64位系统

安装5.35版本,我3月底刚装的可以啊

网友A:
删除文件夹C:\Users\xxxx\AppData\Roaming\mplab_ipe\dev\ 和    C:\Users\ xxxx\AppData\Local\mplab_ipe\Cache\dev\下的内容,再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建议在 win10 上试试

网友C(2020-07-01):
引用 网友A:
删除文件夹C:\Users\xxxx\AppData\Roaming\mplab_ipe\dev\ 和    C:\Users\ xxxx\AppData\Local\mplab_ipe\ ...

谢谢,成功进入页面了。就是页面一篇空白。我使用的是v5.40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成功进入页面了。就是页面一篇空白。我使用的是v5.40版本

重装了5.35,重装前将user里的删除干净。重装后打开ipe还是一片空白,然后在ide中的tool->packs中搜索serialee后安装了1.3.42版的pack后再打开ipe就正常了。
参考的是下面的帖子
https://www.microchip.com/forums/m1133006.aspx

网友A: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