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S寄存器

楼主(2020-04-12):
板子已经画好了,现在需要用PIC16F18313,SOP8封装的7脚RA0既可以作为模拟电压输入端,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作为UART 的TX发送脚。当然是分时复用的。请问代码这样写可以吗?
作为TX脚时,
TRISA0=0;
ANSA0=0;
RA0PPSbits.RA0PPS = 0b10100;  //RA0 源是TX/CK;
作为模拟口时,
TRISA0=1;
ANSA0=1;
RA0PPSbits.RA0PPS = 0b11011;    //PPS切换到“保留”

楼主:
切换到模拟口时,貌似第三句话RA0PPSbits.RA0PPS = 0b11011;    必须要写。不然不准确。

网友A:
这种用法合理吗?

楼主:
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B:
测试能用就可以

网友C:
是的,模拟输入和数字输入冲突

网友D:
但是模拟输入和数字输出不冲突

网友E:
对,所以你要把数字输出关闭

网友F:
PPS只是映射数字功能。模拟输入是固定的。如果你一定要把TX功能分配到和ANA0复用的这个口上,你只要将TX映射到该端口,然后分时切换该端口模拟/数字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