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4系列电阻的最合适电阻选取方法

楼主(2020-04-12):
问题的提出:
有个2.5V基准源,想用电阻分压,获取0.340V基准电压,如何选取R1和R2的阻值?

根据分压关系,容易求得两个电阻之比为R1:R2=6.35

如果随便选取R2=1K,那么R1=6.35K,但是E24系列电阻里面没有这个电阻值,选和6.35K最接近的6.2K,是最佳选择吗?

如果R2选1K,R1=6.2K,那么2.5V实际分压后为2.5/7.2=0.347V

而期望电压值是0.340V!

那么有没有办法让实际分压制最接近0.340V呢?

网友A:
是数学题还是工程解决方法?
不知道教授们怎么解决的。
工程师做产品,最好预留一个并联或者串联的电阻用于微调。有时候一个电阻价格不贵,供货却麻烦。
还有很多新工程师,电阻选4.99K之类的,我肯定选5.1K的。

楼主:
方法是列出电阻比值表。

选出基本电阻值(10的倍数不用看),列成一竖列,和一行列:

表的大致格式:

然后计算出列除以行的比值:

然后到表中找和期望的6.35(不看10倍关系,可以是0.635或63.5等)比较接近的比值,然后看到最接近的是0.638和0.632
然后看0.638对应的横行和竖列,乘以适当10的倍数,可知R1=30K,R2=4.7K
和0.632对应的是R1=43K,R2=6.8k

简单的除法可以算出,对于R1=30K,R2=4.7K,计算出此时2.5V分压值为0.339V
而R1=43K,R2=6.8K时,分压值为0.341V
两者和期望的0.340V最为接近,所以是最优选择。

楼主:
我们所说的大多数知识点,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是有骨有肉的(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

这里强调的是电阻之比表,和我们前面理论说的模电的表达式写法,是统一的:

网友B:
我用maple写过一个小东西,用起来不错

楼主:
为何分压电路很重要?

大多数电路,或多或少有测量仪器的影子,而测量仪器的构成模块为:
①衰减器
②滤波器
③电桥
④模拟或数字表
⑤波形发生器
当然,还有⑥电源

现在有些论坛和QQ群/微信群,有不少发烧友玩基准,花低价买个二手34401a,或者高价买个34465,6500等表的,在花几百块钱买LTZ1000,金封电阻。。。

然而我观察好多年了,这些人就是两个眼盯着6位半表的最后一个数字,看它跳不跳。如果不跳,心里就踏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买个6位半,就是用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跳不跳,其它用没有,我怎么感觉这么无聊?

言归正传。
仪器的第一级衰减器,如果输入阻抗是10K,要求使用分压电路衰减10倍和100倍,计算出理想的电阻阻值为:

网友:
用不上啥优化算法,穷举MATLAB脚本直接出结果。
E24_Series_Base=[1, 1.1, 1.2, 1.3, 1.5, 1.6, 1.8, 2, 2.2, 2.4, 2.7, 3, 3.3, 3.6, 3.9, 4.3, 4.7, 5.1, 5.6, 6.2, 6.8, 7.5, 8.2, 9.1];

E24_Resistors = [...
    E24_Series_Base, ...
    E24_Series_Base*10, ...
    E24_Series_Base*100, ...
    E24_Series_Base*1e3, ...
    E24_Series_Base*10e3, ...
    E24_Series_Base*100e3, ...
    E24_Series_Base*1e6, ...
    10e6];

sizet = length(E24_Resistors);

tar_voltage = 12.05;
f = @(r1, r2)1.276 * (1+r1./(r2));

Record = [];
Best = [];

for n=1:sizet;
    temp =abs(tar_voltage - f(E24_Resistors, E24_Resistors(n)));
    min_temp = min(temp);
    Best = [Best; min_temp];
    min_temp = FindElement(temp, min_temp);
    Record = [Record; [E24_Resistors(min_temp(1)), E24_Resistors(n)]];
end

Best_Val = min(Best);
Record_Val = FindElement(Best, Best_Val);
R1 = Record(Record_Val, 1)
R2 = Record(Record_Val, 2)
Voltage_Actual = f(R1(1), R2(1))

仅供参考

楼主:
上面所说,核心意思是如何让实际电阻阻值,能最优地位于分布的中心,这和电阻的精度问题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

有些人看不懂,就瞎扯了:

不管考不考虑电阻的精度,首先要保证电阻值尽可能地位于电阻阻值上下限的中心处:

楼主:
上面说的是E24系列5%电阻的阻值优化选取。

但是对于1%精度的电阻,就不能这样干了,因为96*96=9216,这个表太庞大了。

所以此时可以选择最接近的电阻值即可,如果这样做效果不好,策略是所有电阻乘以某个常数,再看看计算出的电阻值是否非常接近实际电阻值,理论上,总有一个合适的常数。所以对于1%精度的电阻,一般无需采用本贴所说方法。

网友C:
一般我都是用 分压电阻计算器  http://www.**/tools/dianzufenya.html  来算,很快就能得出结论。

不但要找标准阻值,还的找库存里面有货的才行。一般这个过程也只需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都是用 分压电阻计算器  http://www.**/tools/dianzufenya.html  来算,很快就能得出结论。

不但要 ...

这个软件也太弱智了:

知三求一,是中学生干的事,这也要编成软件???

网友D:
手机上下载一个ElectroDroid 选分压计算器,分分钟出结果

楼主:
这个软件靠谱多了。

网友E:
2.5/7.2=0.347?没见过这么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7.2=0.347?没见过这么蠢的。

这是小学数学,而且人人都有手机,手机上有免费安装好的计算器,你要是对这种问题有疑问,我只能无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也太弱智了:

填内容出结果,不需要管什么中学生还是小学生 - -!    我只需要结果而已 这个软件给我最简单的方案  这就行了。  这个软件应该是我用的最多的网络在线软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小学数学,而且人人都有手机,手机上有免费安装好的计算器,你要是对这种问题有疑问,我只能无语了。 ...

看你天天发帖,居然发这么蠢的帖子
你采购1k, 5%的电阻,别人用1k02,1%的货给你发不行吗?
在5%刚好出空没有库存,用1%的撕换一下标签,厂家完全可以的。

1%和5%谁贵税便宜,要结合市场情况来看,没有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天天发帖,居然发这么蠢的帖子
你采购1k, 5%的电阻,别人用1k02,1%的货给你发不行吗?
在5%刚好出空 ...

做人太难了。

论坛有好几个人,例如797,XCH,R2D2等,就喜欢看手册。
倘若发帖内容不是研究手册的,它就骂你,说你落后了,不会学习之类的,然后咔哒咔哒大道理讲一堆。

现在本贴,就按照世界一流高手的指示,看设计手册的,凌特和国家半导体的手册,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

然而,我跟着学看设计手册和notes了,还是被骂。

不照着世界一流设计高手讲的被骂,照着做了还是被骂,做人是不是很难??

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径可行:就是不发帖子,不吱声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