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部分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2020-04-12):
设计一个开发板,电源部分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
其实很纳闷,比如微机电源本来能提供5V电源直接,但是好多开发板为啥还非得弄个12v然后再转成5v

网友A:
必须得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计算

网友B:
不需要转啊,比如你直接可以用微机电源的5V供电啊

网友C:
但是,滤波啊啥的,是必须做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太对了,你还是得需要计算一下功率的,这样你选电源芯片的时候选多大的合适,你心里才会有数

网友E:
实际上,12V的电源用到的更多,很多地方都是12V的接口,为了你使用方便,所以都用12V。另,微机上也有12V。

楼主:
整版的电源设计是比较复杂的。你要考虑整板的电源需求,例如电压,电流,纹波要求等等。

楼主:
功耗一般要求有20%以上的裕量,以免在温度过高时候烧毁。

网友F:
根据选用器件计算出单板所需的各路电源所需要的功耗

楼主:
注意去耦合,开发版系统的信号噪声干扰主要从电源部分进入所以特别高频电路,更要注意,去藕电容一般有一个极性电容和一个无极性电容并联组成,网上有很多例子可以找找

网友G:
为保证高低温下的工作,通常需要预留一下余量,一般要预留20%以上。

网友H:
选定是DC-DC还是LDO,原则是电流大的使用DC-DC,电流小的选用LDO

网友I:
性能要求高的使用LDO,性能要求低的选用DC-DC;

网友I:
使用LDO时,除了考虑输入能力外,还需要注意它的最小压差要求,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设计是尽量减小压差设计,以提高LDO的效率。

网友J:
电源对于所有的板子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基础.

网友G:
但是要求其实很简单明了. 要提供什么功能, 那些电路或芯片, 信号就会明确地提出电源的要求

网友B:
你要考虑的, 选择最佳输入电源 (如果允许的话), 选择供电方案, 是 DCDC 还是 LDO等等. 器件成本功耗散热等条件统筹安排.

网友C:
可能是有其他的12V的接口

网友K:
把一个2mv的信号放大到5v用运算放大器的话,用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

网友L:
中断我是理解了,那个空函数是干什么的,要这个干吗

网友K:
或着还可以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K:
要容易买到的元件。

网友J:
3级以内做到吧!

网友M:
放大2500倍哎。三级应该可以,不过2MV前置级放大要设置好

网友G:
要不然波形会失真的。我刚做过类似滴

网友J:
若信号为中低频两级应该已经够了

网友H:
每级50倍不难实现

网友K:
哦?意思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K:
那就是级数越多频带越窄

网友A:
嗯,也越容易产生自激震荡。

网友B:
高频的话,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I:
使用运算放大器对小信号放大,应当一级到位。并且遵循先放大后滤波原则。

网友C:
楼上的先放大后滤波?

网友C:
我觉得减少信号输入噪声很重要!!!放大前和放大后多需要重视!!

网友C:
2级就够了,50*50,越多级干扰、噪声进去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N:
最大不能超过三级运放   否则会自激振荡

网友E:
楼主这个放大到2500倍了吧。。。。单级放大是不可实现的了啊,已经远超过了放大的极限了

网友L:
应该尽量减少放大电路的级数,另外2mV的输入由于信号太小,容易被噪声吃掉,所以放大电路的PCB设计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放大倍数推荐使用仪用放大器,如AD620,PGA202。
曾经设计过数据采集板,在±0.002V量程下,实现了0.08%FS的精度,前级使用的INA128,第一级放大1000倍,第二级放大2.048倍。

网友A:
这个方案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坑了不是初学者的方案。是不可取的。2mv到5v,没有精度要求,没有带宽要求,是不可能给出合适的方案的。

网友O:
一般就选择电脑的USB口供电。

网友P:
般要比负载的峰值耗电至少多20%

网友Q:
最好先估计整个板子系统上面的最大功耗。

网友R:
LDO的优点是输出的纹波较小,缺点效率不高

网友S:
退耦电容容量要足

网友T:
电源线的线路不易过长

网友S:
电源容量不足,导致纹波增大

网友U:
LDO能有效的降低纹波的量级

网友V:
电容的位置尽量靠近电源的输入部分。

网友W:
在选择DC/DC芯片时候要尽可能选择频率较高的

网友A:
系统内的高速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本身就会产生噪声,反向影响到电源部分

网友X:
若是电源设计不合理,或者能量输出不足,带给整个电子系统都是致命的。

网友Y:
走线期间最好不要实现分叉,尽量从源端流出

网友Z:
电源余量不足时,电源会工作在极限状态

网友AA:
在板上的位置要合理

网友AB:
基本上实现的方案包括LDO和DC-DC实现方案

网友R:
DC-DC与LDO相比,纹波较大,这也是 DC-DC最大的缺点,优点正好应对LDO的缺点。

网友S:
DC/DC的纹波比较大的原因是斩波频率造成的

网友AC:
还要在大电容旁边并联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

网友W:
在使用时LDO电路的输入和输出需要对地并联电解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