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将程序下载到片子上时存储到SD卡

楼主(2020-04-12):
能不能将程序下载到片子上时存储到SD卡里,从SD卡里启动,而不是用片子的内存呢

网友A:
你是要做bootloader么,外部flash是可以的

网友B:
外部flash是可以的,SD卡不清楚

网友C:
可以的。从外部启动没问题,前提是你的boot要做好。

网友D:
一般不可以,除非你做成操作系统的形式,要是用文件系统,然后启动程序。

网友B:
外部flash是可以的

网友E:
对stm32来说意义不大,因为RAM太小

网友F:
各位都确信理解楼主的需求了,还是都是自己想当然的认为可以,至少ST芯片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