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keil 仿真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
有些时候我们对程序的性能需要调优,优化代码以提高起运行效率,那就需要精确的测量某一段代码的运行时间。非常高兴的是在keil里面提供了一个仿真调试手段,用来完成这个任务,好用!
首先做好相关的设置,如下:
第一步:在工程选项里面设置CPU的运行频率。其实对于优化代码来说,这个不一定非得必要和绝对准确,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在相同的CPU频率下,代码在优化前和优化后两次运行时间差(相对时间),就可以评估出来是否完成了优化,或者提升了多少性能。

第二步:在debug的trace菜单也设置好core clock,仿真可以去掉enable。

楼主(2020-04-12):
第三步:运行代码,在要测量的代码第一行和最后一行分别放一个断点。
然后记录下来左边寄存器窗口的sec的数值,或者右键在左下角状态栏的“t2:0.00000s”那个位置弹出菜单,点击reset t1,t2

第四步:点击运行,最后记录下下来左边那个sec,和先前的相减就是运行时间。也可以直接观察右下角的t就是运行时间。

网友A:
回头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试试这个方法。

在调试函数上还是非常有效的。

网友A:
之前以为这个不设置也行呢,原来跟仿真和测量有关。

网友B:
我要试试能否测试

网友C:
51 也支持吗,那就可以调整时序函数了。

网友D: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时间跟实际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E:
这个功能非常 。

网友F:
以前还真没这么用过

网友G:
iar可以仿真吗

网友H: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I(2022-10-23):
不用麻烦的用示波器测时间了

网友B:
如果有条件用示波器也可以,这个是理论值,其实也不错。

网友J:
不准,flash access time还有wait state,不同家设计不同,直接拿示波器出来量还比较准

网友K:
可以调整时序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