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2020-04-12):
目前正在用STM8L152C8单片调试设备,串口2可以进入发送中断,但是进不去接收中断。各位大神帮帮忙。。。
void INIT_USART2()
{
   PE_DDR_DDR4 = 1;          //PE4输出口  TXD1
   PE_CR1_C14  = 1;          //上拉输出
   PE_DDR_DDR3 = 0;          //PE3输入口  RXD1
   PE_CR1_C13  = 1;          //上拉输入

   USART2_CR3_CLKEN = 1;    //USART_CK pin enabled
   USART2_BRR1 = 0x68;       //波特率2400  P-515   主时钟16M/4   0x34  0x01
   USART2_BRR2 = 0x03;
   USART2_CR1_M = 0;         //1 Start bit, 8 Data bits, ‘n’ STOP bit
   USART2_CR3_STOP = 0;      //1位停止位
   USART2_CR1_PCEN = 1;      //校验使能
   USART2_CR1_PS = 0;        //偶校验
   USART2_CR2_RIEN  = 1;     //接收中断使能
   USART2_CR2_TEN   = 1;     //发送使能
   USART2_CR2_REN   = 1;     //接收使能
}
void SYS_CLK()
{
    CLK_CKDIVR_CKM = 2;  //系统时钟4分频 16M/4 = 4M
    CLK_ICKCR_HSION = 1;//打开内部高速时钟HSI
    while(!CLK_ICKCR_HSIRDY);//HSI时钟准备完成
    CLK_PCKENR1_PCKEN14 = 1;//SPI时钟使能
    CLK_PCKENR1_PCKEN15 = 1;//UASRT1时钟使能
    CLK_PCKENR2_PCKEN20 = 1;//ADC1时钟使能
    CLK_PCKENR2_PCKEN22 = 1;//RTC时钟使能
    CLK_PCKENR3_PCKEN33 = 1;//UASRT2时钟使能
    CLK_PCKENR3_PCKEN34 = 1;//UASRT3时钟使能

    CLK_PCKENR2_PCKEN21 = 1;//TIM1时钟使能
    CLK_PCKENR1_PCKEN10 = 1;//TIM2时钟使能
    CLK_ECKCR_LSEON = 1;    //外部低速时钟打开
    while(!CLK_ECKCR_LSERDY);//等待外部低速时钟稳定
}
void main( void )
{
  PORT_INIT();
  SYS_CLK();
  INIT_data();
  INIT_USART2();
  __enable_interrupt();//打开全局中断
          while(1)
          {
             delay(10000);
          }
}
#pragma vector=USART2_R_RXNE_vector  //USART2 接收中断
__interrupt void USART2_receive()
{
    RX_buf[0] = USART2_DR;
}

网友A:
穿越了?我怎么看到个两年前的帖

网友A:
建议尽量采用库函数吧,没几个人记得寄存器。

网友B:
发送完以后关掉发送中断  再打开接收中断

网友C:
接收中断怎么设置的?

网友D:
串口二可以接收吗,貌似只能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