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17 | 使用硬件SPI驱动TFT-LCD(ST7789)

楼主(2020-04-12):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硬件SPI外设与ST7789通信,驱动16bit TFT-LCD 屏幕。

楼主:
0. 前言
我的一些个人观点:
      学习 SPI 外设驱动LCD屏幕没有必要手写驱动,学习这部分代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TFT-LCD的工作原理,每个像素点是如何显示的,不要花过多的精力在弄明白每个命令的意思,建议基于本驱动,学习一下打点,画线算法,画圆算法,画多边形算法等等,还可以学习显示英文字符,中文字符,最后还可以移植STemwin显示界面等等好玩的东西~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LCD屏幕

小熊派开发板板载LCD屏幕大小1.3寸,分辨率240*240,色彩深度16bit,使用ST7789V2液晶控制器。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准备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里我使用的是Serial Port Utility;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LCD控制GPIO

楼主:
配置SPI2接口
查看小熊派LCD接口的原理图:

楼主:
引脚对应表如下:

楼主:
MCU只需要通过SPI向LCD控制器发送命令/数据即可,所以硬件上接 SPI2 的 SCK 和 MOSI 引脚,软件上将SPI2配置为发送主机模式,接下来开始配置SPI2接口:

参数设置如下:

楼主:
SPI2默认SCK引脚是PB10,和开发板不对应,所以重新修改引脚为PB13: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编写LCD驱动(ST7789)—— 封装宏和底层函数
3.1. 封装控制LCD控制引脚高低电平的宏
控制引脚宏定义已经包含在 main.h 中,如图:

楼主:
在编写驱动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控制这些控制引脚的电平,所以首先在 lcd_spi2_drv.h 头文件中编写控制这些引脚的宏:

#include "main.h"

#define    LCD_PWR(n)        (n?\
                        HAL_GPIO_WritePin(LCD_PWR_GPIO_Port,LCD_PWR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PWR_GPIO_Port,LCD_PWR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WR_RS(n)    (n?\
                        HAL_GPIO_WritePin(LCD_WR_RS_GPIO_Port,LCD_WR_RS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WR_RS_GPIO_Port,LCD_WR_RS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RST(n)        (n?\
                        HAL_GPIO_WritePin(LCD_RST_GPIO_Port,LCD_RST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RST_GPIO_Port,LCD_RST_Pin,GPIO_PIN_RESET))

楼主:
3.2. 宏定义屏幕分辨率和颜色值

//LCD屏幕分辨率定义
#define LCD_Width   240
#define LCD_Height  240
//颜色定义
#define WHITE   0xFFFF    //白色
#define YELLOW  0xFFE0    //黄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PINK    0XF81F    //粉色
#define RED     0xF800    //红色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define GBLUE   0X07FF    //兰色
#define GREEN   0x07E0    //绿色
#define BLUE    0x001F  //蓝色
#define BLACK   0x0000    //黑色

楼主:
接下来开始在 lcd_spi2_drv.c 编写驱动程序~

楼主:
3.3. 封装LCD控制引脚初始化函数
首先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1. #include "lcd_spi2_drv.h"
  2. #include "gpio.h"
  3. #include "spi.h"

楼主:
这个函数只能在本文件内由LCD初始化函数调用,所以使用static修饰为静态的: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CD控制引脚和通信接口初始化
*@param    none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 初始化引脚 */
    MX_GPIO_Init();

    /* 复位LCD */
    LCD_PWR(0);
    LCD_RST(0);
    HAL_Delay(100);
    LCD_RST(1);

    /* 初始化SPI2接口 */
    MX_SPI2_Init();
}

楼主:
3.4. 封装LCD发送数据和发送命令函数
数据都是由 SPI2 的MOSI发送,由 LCD_WR_RS 引脚指明该数据是命令还是数据。

首先在 spi.c 的最后调用HAL库封装一个函数,供驱动程序调用:
/* USER CODE BEGIN 1 */
/**
* @brief    SPI 发送字节函数
* @param    Tx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param    size    发送数据的字节大小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0:写入成功,其他:写入失败
*/
uint8_t SPI_WriteByte(uint8_t *TxData,uint16_t size)
{
    return HAL_SPI_Transmit(&hspi2,TxData,size,1000);
}
/* USER CODE END 1 */

楼主:
不要忘了在spi.h中声明该函数!

楼主:
然后基于spi发送字节函数,在驱动文件中继续封装一个向LCD发送数据的函数,一个向LCD发送命令的函数:

/**
* @brief   写命令到LCD
* @param   cmd —— 需要发送的命令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LCD_Write_Cmd(uint8_t cmd)
{
    LCD_WR_RS(0);
    SPI_WriteByte(&cmd, 1);
}

/**
* @brief   写数据到LCD
* @param   dat —— 需要发送的数据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LCD_Write_Data(uint8_t dat)
{
    LCD_WR_RS(1);
    SPI_WriteByte(&dat, 1);
}

楼主:
4. 编写LCD驱动(ST7789)—— 对照datasheet编程
4.1. 打开/关闭背光函数
这两个函数比较简单,直接调用控制LCD背光的引脚控制宏即可:
/**
* @breif   打开LCD显示背光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DisplayOn(void)
{
    LCD_PWR(1);
}
/**
* @brief   关闭LCD显示背光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
    LCD_PWR(0);
}

楼主:
4.2. 指定显示RAM操作地址
根据数据手册,当要改变某个区域像素点的颜色时,首先应该确定X方向起始地址和X方向结束地址:

楼主:
然后确定Y方向起始地址和Y方向结束地址:

楼主:
最后再确定该区域内每个像素点的值(16bit):

楼主:
综上,我们每次操作的时候都需要指定操作区域,所以编写该函数:

/**
* @brief   设置数据写入LCD显存区域
* @param   x1,y1    —— 起点坐标
* @param   x2,y2    —— 终点坐标
* @return  none
*/
void LCD_Address_Set(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 指定X方向操作区域 */
    LCD_Write_Cmd(0x2a);
    LCD_Write_Data(x1 >> 8);
    LCD_Write_Data(x1);
    LCD_Write_Data(x2 >> 8);
    LCD_Write_Data(x2);

    /* 指定Y方向操作区域 */
    LCD_Write_Cmd(0x2b);
    LCD_Write_Data(y1 >> 8);
    LCD_Write_Data(y1);
    LCD_Write_Data(y2 >> 8);
    LCD_Write_Data(y2);

    /* 发送该命令,LCD开始等待接收显存数据 */
    LCD_Write_Cmd(0x2C);
}

楼主:
4.3. 清屏函数
编写完指定显存操作区域后,趁热打铁,编写清屏函数就很简单啦,直接调用上面编写的函数,指定操作地址为全屏幕,然后循环发送颜色值即可:

#define LCD_TOTAL_BUF_SIZE    (240*240*2)
#define LCD_Buf_Size 1152
static uint8_t lcd_buf[LCD_Buf_Size];
/**
* @brief   以一种颜色清空LCD屏
* @param   color —— 清屏颜色(16bit)
* @return  none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 j;
    uint8_t data[2] = {0};  //color是16bit的,每个像素点需要两个字节的显存

    /* 将16bit的color值分开为两个单独的字节 */
    data[0] = color >> 8;
    data[1] = color;

    /* 显存的值需要逐字节写入 */
    for(j = 0; j < LCD_Buf_Size / 2; j++)
    {
        lcd_buf[j * 2] =  data[0];
        lcd_buf[j * 2 + 1] =  data[1];
    }
    /* 指定显存操作地址为全屏幕 */
    LCD_Address_Set(0, 0, LCD_Width - 1, LCD_Height - 1);
    /* 指定接下来的数据为数据 */
    LCD_WR_RS(1);
    /* 将显存缓冲区的数据全部写入缓冲区 */
    for(i = 0; i < (LCD_TOTAL_BUF_SIZE / LCD_Buf_Size); i++)
    {
        SPI_WriteByte(lcd_buf, (uint16_t)LCD_Buf_Size);
    }
}

楼主:
4.4. LCD初始化函数
至此,LCD的一些操作函数全部编写完成,最后编写初始化LCD模式的函数:

/**
* @brief   LCD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 初始化和LCD通信的引脚 */
    LCD_GPIO_Init();
    HAL_Delay(120);

    /* 关闭睡眠模式 */
    LCD_Write_Cmd(0x11);
    HAL_Delay(120);

    /* 开始设置显存扫描模式,数据格式等 */
    LCD_Write_Cmd(0x36);
    LCD_Write_Data(0x00);
    /* RGB 5-6-5-bit格式  */
    LCD_Write_Cmd(0x3A);
    LCD_Write_Data(0x65);
    /* porch 设置 */
    LCD_Write_Cmd(0xB2);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33);
    LCD_Write_Data(0x33);
    /* VGH设置 */
    LCD_Write_Cmd(0xB7);
    LCD_Write_Data(0x72);
    /* VCOM 设置 */
    LCD_Write_Cmd(0xBB);
    LCD_Write_Data(0x3D);
    /* LCM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0);
    LCD_Write_Data(0x2C);
    /* VDV and VRH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2);
    LCD_Write_Data(0x01);
    /* VRH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3);
    LCD_Write_Data(0x19);
    /* VDV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4);
    LCD_Write_Data(0x20);
    /* 普通模式下显存速率设置 60Mhz */
    LCD_Write_Cmd(0xC6);
    LCD_Write_Data(0x0F);
    /* 电源控制 */
    LCD_Write_Cmd(0xD0);
    LCD_Write_Data(0xA4);
    LCD_Write_Data(0xA1);
    /* 电压设置 */
    LCD_Write_Cmd(0xE0);
    LCD_Write_Data(0xD0);
    LCD_Write_Data(0x04);
    LCD_Write_Data(0x0D);
    LCD_Write_Data(0x11);
    LCD_Write_Data(0x13);
    LCD_Write_Data(0x2B);
    LCD_Write_Data(0x3F);
    LCD_Write_Data(0x54);
    LCD_Write_Data(0x4C);
    LCD_Write_Data(0x18);
    LCD_Write_Data(0x0D);
    LCD_Write_Data(0x0B);
    LCD_Write_Data(0x1F);
    LCD_Write_Data(0x23);
    /* 电压设置 */
    LCD_Write_Cmd(0xE1);
    LCD_Write_Data(0xD0);
    LCD_Write_Data(0x04);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11);
    LCD_Write_Data(0x13);
    LCD_Write_Data(0x2C);
    LCD_Write_Data(0x3F);
    LCD_Write_Data(0x44);
    LCD_Write_Data(0x51);
    LCD_Write_Data(0x2F);
    LCD_Write_Data(0x1F);
    LCD_Write_Data(0x1F);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Data(0x23);
    /* 显示开 */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29);

    /* 清屏为白色 */
    LCD_Clear(WHITE);

    /*打开显示*/
    LCD_PWR(1);
}

楼主:
至此,驱动编写完成。

楼主:
5. 测试驱动程序
在 main函数 中编写驱动测试代码,在 while(1) 之前添加如下代码:

  1. /* USER CODE BEGIN 2 */
  2.   LCD_Init();
  3.   LCD_Clear(GREEN);
  4.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测试结果如图:

楼主:
绿绿的,是不是很好看哈哈(斜眼笑.jpg)~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用硬件SPI驱动LCD屏幕(ST7789),下一节将讲述如何使用硬件QSPI接口读写SPI Flash的数据。

网友A:
数据传输速度有限制吗

网友B:
显示很细腻

网友C(2024-09-10):
引用 楼主:
MCU只需要通过SPI向LCD控制器发送命令/数据即可,所以硬件上接 SPI2 的 SCK 和 MOSI 引脚,软件上将SPI2配 ...

为啥 设置1 Edge 也行设置LOW也能驱动成功

网友C:
能加入DMA配置过程就好了

网友D:
要在STM32CubeMX中配置硬件SPI以驱动TFT-LCD(ST7789),首先启用SPI外设并配置相关参数。接着配置引脚映射和时钟参数。最后编写驱动代码,初始化SPI通信并控制LCD显示。确保注意时序和协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