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是__HAL_Lock()

楼主(2020-04-12):
什么是__HAL_Lock()

楼主:
在STM32提供的F4 CUBE库,stm32f4XX_hal_def.h中提供了如下代码:

#if (USE_RTOS == 1)
  /*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
  #error “USE_RTOS should be 0 in the current HAL release”
#else
  #define __HAL_LOCK(__HANDLE__)                                           \
                                do{                                        \
                                    if((__HANDLE__)->Lock == HAL_LOCKED)   \
                                    {                                      \
                                       return HAL_BUSY;                    \
                                    }                                      \
                                    else                                   \
                                    {                                      \
                                       (__HANDLE__)->Lock = HAL_LOCKED;    \
                                    }                                      \
                                  }while (0)

  #define __HAL_UNLOCK(__HANDLE__)                                          \
                                  do{                                       \
                                      (__HANDLE__)->Lock = HAL_UNLOCKED;    \
                                    }while (0)
#endif /* USE_RTOS */

这个__HAL_LOCK 与__HAL_UNLOCK 宏在UART以DMA方式传输的时候被用到了,在库中很多的底层模块驱动代码都是用到了这个,

这个库没看多久,项目紧实在不清楚这个是干啥的,求解释。

楼主:
我们做的项目上了FreeRTOS,由于要管理超过6个串口,这里部分串口打算采用UART DMA方式,从上面的代码看出当#define USE_RTOS 1之后,就会由于上述代码而报Error “USE_RTOS should be 0 in the current HAL release”,

我觉得这可能考虑到了RTOS中的任务调度对DMA产生了影响造成的吧,这具体是为什么。

楼主:
我该如何在RTOS中使用UART的DMA传输?

网友A:
看了下lock 就是个hal 的标志而已啊

网友B:
DMA的应该,应该是配置完就可以,基本与CPU意见OS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C:
感觉是该设备被一个任务占用后,设置标志,然后其他任务调用的话就会返回HAL_BUSY。

网友D:
USE_RTOS这个宏现在应该是没什么用的,和FreeRTOS应该也没什么耦合,你可以搜代码确认下。
HAL_LOCK这个宏应该是用来防止资源竞争,但是这个实现应该是不完善的。如果是有明显的资源竞争,建议用mutex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