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P是什么

楼主(2020-04-12):
DSP的DSPP是什么

楼主:
什么东东?

楼主:
TI TMS320C6416的DSPP(DSP页面地址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去TI官方网站看一些例程 也许就知道啦

网友B:
应该是存储器相关的一个寄存器,猜的

网友B:
这个是资料上的笔误吧?没听说这个寄存器啥的。

网友C:
DSPP(DSP页面地址寄存器)这个怎么前边没听说过的呢

网友D:
这个也没怎听说的,先了解下的吧

网友E:
没看到过

网友F:
手册没有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