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芯片焊坏了

楼主(2020-04-12):
ch340g.电脑没反应,usb不能识别!!,估计是芯片焊坏了!

网友A:
0.1uf和0.01uf的退耦电容尽量靠近引脚,晶振和2两个22P电容和引脚以及地之间尽量短!

网友B:
rx那里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C:
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解决方式是电源部分加去耦电容10uF和0.1uF

网友D:
对,并且靠近电源脚

网友E:
是的,晶振部分也是靠近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