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推荐低功耗MCU

楼主(2020-04-12):
推荐低功耗MCU,STM8L具体型号,常用的容易买的
另外,STM32L系列与STM8L哪个性价比更高?

网友A:
关于性价比都很高, 你可以看选型手册, 符合你的需求的最优选择吧
至于好买, 常用.
可以上 x宝 上查一下. 那里是市场需求的缩影

网友B:
似乎STM8L用的人比较多,以前接触过

网友C:
血氧仪!

HC32L176  128k flash  16k RAM   HC32L196  256k flash  32k RAM

加速度传感器(G-SENSOR)  QMA7981 永不缺货,大量库存;

QQ:278678698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是L476,因为设备一直要接收别人发来的数据,不能休眠,我只把总线时钟调低了。8L系列一直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