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的串口而不是IIC

楼主(2020-04-12):
加速度传感器模块MPU6050哪位大神比较熟悉,我看他有串口和I2c,但是好像都是用的串口而不是IIC

网友A:
为什么呀,用串口能对模块做哪些操作

网友B:
串口的一般是人家帮你滤波处理好的

网友C:
直接给你输出角度磁航向以及原始数据 mpu6050自身只能用i2c读取加速度角速度温度等数据 需要自己处理

网友D:
一般都用I2C的吧,串口的数据交互太慢了。

网友E:
我们用iic挺稳定的。不像网上说有bug

网友F:
iic主要看时序

网友G:
应该都是I2C接口吧。老芯片了,芯片本身挺稳定的。不稳定的话应该是自己的驱动有问题。滤波或者算法什么的都是驱动后面的逻辑,与什么接口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H:
楼主也可以用IIC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