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选择DMA2的那个数据流的那个通道

楼主(2020-04-12):
用F407对DMA将内存中的数据传到外部的SRAM中,或者从内存中传内存中,使用的是内存到内存的方式,问一下应该选择DMA2的那个数据流的那个通道

楼主:
如果在内部内存中传到内存中用DMA能快多少

网友A:
DMA2的任意数据流吧,Only the DMA2 controller is able to perform memory-to-memory transfers.

网友B:
内存到内存应该不限制DMA通道,DMA2随便选一个没有被占用的通道

网友C:
原则上只要DMA2支持的stream你可以选择,只要DMA2能到就可以。

网友D:
我有点好奇,用DMA内存到内存的方式,与memcpy()函数 区别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点好奇,用DMA内存到内存的方式,与memcpy()函数 区别大吗?

打个比方,有堆砖需要从A处搬到B处,你可以自己亲自做,也可以找个小弟代劳,把自己释放出来干别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个比方,有堆砖需要从A处搬到B处,你可以自己亲自做,也可以找个小弟代劳,把自己释放出来干别的事。 ...

但是memcpy函数花费不到4个指令周期已经可以完成,调用DMA函数都不知道多少个指令周期了。

网友A:
我也在看这个东西

楼主:
已解决我用了ADC的通道试了一下可以,应该是DMA2的通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