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电路无法工作

楼主(2020-04-12):
今天在维修一款电动门控制线路板时,发现其采用了一类似固态继电器电路样式的电子开关电路,线路图如下所示。根据图示,我们知道A点同GND之间的电压应该为4.7v左右,可是为什么现在测试A点同GND间的电压居然仅0.13v,并且在更换光耦和双相可控硅后该电路仍然无法工作,还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图纸为百分百原图反绘。

xch
搞不好可获得诺贝尔奖

网友A:
如果光耦相关的电路如楼主图中所述,那么正常工作时,A电压应该是2.3V左右啊,怎么会是4.7V呢?
在更换光耦之后,如果A点电压只有0.13V,应该怀疑510欧电阻,以及焊接问题。

网友B:
触点接触不良、10K电阻短路、光耦输入损坏、相关位置 连接/焊接 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接触不良、10K电阻短路、光耦输入损坏、相关位置 连接/焊接 开路

电阻以及焊接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耦相关的电路如楼主图中所述,那么正常工作时,A电压应该是2.3V左右啊,怎么会是4.7V呢?
在更换光耦 ...

根据电阻分压原理 A GND间电压应该为4点几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电阻分压原理 A GND间电压应该为4点几伏

咋计算的?

两只电阻分压 不考虑光电二极管

网友B:
断电,量一下 A 到 Gnd 的电阻
A点正常分压 的确应该约 2.x V

楼主:
看错了  应该是2.x伏     不过电阻和焊接均正常 咋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望赐教

网友C:
电路就不对,5-1.5=3.5V,3.5V/(220+510)=4.8mA,你就不会查查MOC3041 datasheet,能正常工作吗?

@wh6ic :你这条癞皮狗赶紧滚。
@你瞅啥 : 狗 东 西,17:16的评论,爷就是看了你的帖子,专门看了OnSemi 的 MOC3041 的 PDF,确认后才写的。
@wh6ic :在你查过datasheet以前,滚得越远越好,立刻马上。
If 最多 2mA 就可以触发,触发时间约 10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就不对,5-1.5=3.5V,3.5V/(220+510)=4.8mA,你就不会查查MOC3041 datasheet,能正常工作吗? ...

坛友是说导通电流不够

网友D:
电阻挂了或者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挂了或者装错了

这些原因均被排除了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原因均被排除了呀!

那就是见鬼,或者是被某种神秘力量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真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见鬼,或者是被某种神秘力量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真相了

我就是纳闷了   难不成是光耦导通电流不足所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纳闷了   难不成是光耦导通电流不足所致

别纳闷了,一般都是低级错误,要我就一个个电阻拆了测量看是不是有问题。电阻拆下的同时PCB的 A和GND之间也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原因均被排除了呀!

测量A点对GND的电阻,正反都测一下。

拿电流直接测量A点对GND的电流,是不是10mA,
如果明显小了,那就是510欧电阻或5V的问题;

网友B:
哦哦,的确看错了。撤回了

@你瞅啥 : 行了,你智力突破天际,与人交道也突破了最深的海沟
看懂了,你纯属智力及其低下。Normalized是归一化,Normalized Current = 1对于MOC3041来说就是15mA,你指的那个2,指的是30mA。你的素质这么差,也敢出来丢人现眼,真让人笑掉大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A点对GND的电阻,正反都测一下。

拿电流直接测量A点对GND的电流,是不是10mA,

好的    那么双向晶闸管部分有无不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么双向晶闸管部分有无不妥

确实是市场销售的机型维修吗?
原装型号确实MOC3041吗?

楼上有网友给了手册,MOC3041的触发需要的If可能达到15mA。
如果原装型号是MOC3043,现在换成MOC3041的话,当前5mA的If就玄了。
你得把510欧电阻短路了才能触发,或者在510欧电阻上并一个0.1uF以上的电容。

网友E:
第一点,电路有问题,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和第二阳极不能互换。光耦次级应该在第二阳极和控制极之间。你这个画法应该是负载会一直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第一点,电路有问题,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和第二阳极不能互换。光耦次级应该在第二阳极和控制极之间。 ...

两种触发电流流向